求助 大功率风机变频启动需要设置哪些参数,请各位大侠帮助,越详细越好

楼主(2008-02-09):
(无正文)

网友A:
请详细说明现场情况,我可以帮你解决,初八后可打电话024-22943077

网友B:
首先设置电机参数,比如电压,电流,转数(或极数),功率,上限电压,上限电流。其次,额定频率,启动时间。如果要用端子排操作,就由面板操作改到端子排操作。这样基本就可以运转了,其他参数根据工艺另外设置。

网友C(2012-02-13):
通讯网说得很齐全,另外加减速度都要相应设置一下,如果可能,可以设置得相应长一点时间,以免加减速时间过短变频器跳故障。正常是离心风机加减速时间短一些,罗茨风机时间时间调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