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I的问题

楼主(2008-02-09):
     MPI电缆的接线的连接器,是怎么接线的?我看到有两根两芯的线,一根接在进口(A1,B1),一根接在出口(A2,B2),各自的含义是什么?一台计算机可以连最多15台PLC,在计算机端只有一个连接器(也是两根线),连接器怎么接线?连接器红色的开关(on-off)有什么用?如果MPI线不够长,可以用连接线接吗(不插到PLC或者计算机上)?

网友A:
你知道RS-485怎么接线,它就是怎么接线的。按颜色接就可以了,中间的接点可以不用管入/出,只有两端才要注意
红色的开关(on-off)是终端电阻

网友B:
DP网络都是串联,就是把所有的设备都传到一起就OK了
最2端的设备DP头上的开关拨ON。线长度不够可以接的,如果只是几米的话,有个DP头接一下就好了,要是几十米的,建议用个REPEATER

网友C:
用MPI的话,最大的传输距离是50M,超过此距离的话,需要加中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