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五——电力电源基础知识总结--采用问答形式

楼主(2008-02-09):
如果想入门电子,电气,自动化行业,当然了解一些基础知识是有必要的.下面就是简单介绍一些经常遇到的名词,词语,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采用问答形式.本贴继续更新中!
问:什么是电压

  答: 河水之所以能够流动,是因为有水位差;电荷之所以能够流动,是因为有电位差。电位差也就是电压。电压是形成电流的原因。在电路中,电压常用U表示。电压的单位是伏(V),也常用毫伏(mV)或者微伏(uV)做单位。1V=1000mV,1mV=1000uV。
    电压可以用电压表测量。测量的时候,把电压表并联在电路上,要选择电压表指针接近满偏转的量程。如果电路上的电压大小估计不出来,要先用大的量程,粗略测量后再用合适的量程。这样可以防止由于电压过大而损坏电压表。

问:欧姆定律
答:导体中的电流I和导体两端的电压U成正比,和导体的电阻R成反比,即I=U/R
这个规律叫做欧姆定律。如果知道电压、电流、电阻三个量中的两个,就可以根据欧姆定律求出第三个量,即
I=U/R,R=U/I,U=I×R
在交流电路中,欧姆定律同样成立,但电阻R应该改成阻抗Z,即I=U/Z
其它的解析
•  奥姆 是电阻值的计量单位;在国际单位制中是由电流所推导出的一种单位,其记号是希腊字母Ω(在此念做Ohm)。其命名是来自于德国的物理学家Georg Ohm,他发现了电压和电流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式也被称为欧姆定律。

问:什么是负载
答:把电能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能的装置叫做负载。电动机能把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电阻能把电能转换成热能,电灯泡能把电能转换成热能和光能,扬声器能把电能转换成声能。电动机、电
阻、电灯泡、扬声器等都叫做负载。晶体三极管对于前面的信号源来说,也可以看作是负载。

问:什么是红外线
答:在红光以外的、肉眼看不见的、具有热效应的光线称为红外线。
是波长比可见光还要长,肉眼看不见的光段,红外线是太阳光线中众多不可见光线中的一种,由德国科学家霍胥尔于1800年发现,又称为红外热辐射,太阳光谱上红外线的波长大于可见光线,波长为0.75~1000μm。红外线可分为三部分,即近红外线,波长为0.75~1.50μm之间;中红外线,波长为1.50~6.0μm之间;远红外线,波长为6.0~l000μm 之间

问:什么是电流互感器?它的原理?
答:电力系统中广泛采用的是电磁式电流互感器(以下简称电流互感器),
它的工作原理和变压器相似。
电流互感器的特点是: (1)一次线圈串联在电路中,并且匝数很少,因此,一次线圈中的电流完全取决于被测电路的负荷电流.而与二次电流无关;(2)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所接仪表和继电器的电流线圈阻抗都很小,所以正常情况下,电流互感器在近于短路状态下运行。
电流互感器一、二次额定电流之比,称为电流互感器的额定互感比:kn=I1n/I2n
因为一次线圈额定电流I1n己标准化,二次线圈额定电流I2n统一为5(1或0.5)安,所以电流互感器额定互感比亦已标准化。kn还可以近似地表示为互感器一、二次线圈的匝数比,即kn≈kN=N1/N2式中N1、N2为一、二线圈的匝数。

电流互感器的作用就是用于测量比较大的电流。
问:电压与电流的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答:打个比方:
一个水库里蓄满了水,然后开闸放水
那么电压就相当于水库里的水压,开闸放水时就相当于电路形成回路,产生了电流
电压≈水压
电流≈水流
电压就是电势差,就如同一个蓄能装置,比如干电池,制造好以后它的正极集中了大量正电荷,负极集中大量负电荷,它们就组成了大自然中不稳定的能量分布形态,他们的趋势是走向中和,但他们之间是绝缘的,只有在使用时,通过用电器将正负极连接时,导体中的自由电子在电场的作用下流动着去正极中和正电荷,就形成电流,这样不断中和,正电荷越来越少,电势越弱,电场强度越弱,电荷流动(电流)越少,最终停止,电流消失,电池失效 问:采用什么装置可以精确控制电流?答:看你控制的是交流还是直流。 控制的是直流还是交流,是大电流还是小电流,是动态还是静态量,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影响设计方案. 一般的讲,要对一个连续量进行定值控制,要采用负反馈控制,为解决控制偏差必须采用比例—积分控制,如要解决受控量延迟响应就要采用比例-积分-微分控制。 电流负反馈控制就是采集受控电流的量值与给定值进行比较,然后根据偏差对电流进行调节,受控电流大于给定值就调小受控电流,直到偏差符合允许值。 问:有感应电动势为什么不一定有电流?
答:有感应电动势,有回路就有电流。有感应电动势,没有回路就没有电流。
感应电动势的产生实际上分两种情况:磁通量变化和导线做切割磁感线运动。
磁通量变化是对某个闭合回路而言的,如果没有闭合回路,我们可以想象建立一个闭合回路,如导线做切割磁感线运动时,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导线在导轨上做切割磁感线运动,导轨的另一端用电阻或电流表相接,这样就构成一个闭合回路了,虽然假设的闭合回路不真实存在,但对讨论的问题是没有影响的。 问:变压电力变压器的两侧电流的计算公式? 答:变压器高压侧额定电流的计算公式是: 额定电流I=变压器额定容量P/(1.732*变压器高压侧额定电压U) 变压器低压侧额定电流的计算公式是: 额定电流I=变压器额定容量P/(1.732*变压器低压侧额定电压U) 开断电流就是这里的短路电流,要根据系统参数和变压器的具体参数计算。 问:电压,电阻,电流的关系?
答:A、欧姆定律是用来测量电阻的,而电阻的大小实际上和电压和电流无关,电阻只与材料本身的电阻率和长度,横截面积以及环境有关.
举个例子:
R=U/I,对于同一个电阻R,由于已经固定,所以电压和电流成正比,比方R=5Ω,当U=10V时,I=2A,而当U=20V时,I=4A,所以所电压和电流成正比是针对同一个电阻说的;
而对于不同的电阻,要保持U不便,R就和I成反比,比方R1=5Ω,R2=10Ω,当U1、U2=10V时,I1=2A,I2=1A;
一个量是否与另外的量成正比或者反比是相对其他的量固定时比较的,否则无法比较,而在不同的参考量的情况下是无法推倒比例关系的,所以作题的时候你只要记住电阻是有物质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不会随着电流或者电压的变化而变化的就可以拉。
B、电压一定时电流和电阻成反比。电阻一定时,电流和电压成正比。欧姆定律:I=U/R U=IR R=U/I 电阻是由导体的本身所决定的。小灯泡的电阻会变化,是因为电阻随着灯丝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问:红外探测器的原理是什么?

英文名称;Infrared Technique
检索词:红外技术;红外探测器;红外系统
技术类别:信息系统技术;探测技术;

[定义]
  研究红外辐射的产生、传播、转化、测量及其应用的技术科学。任何物体的红外辐射包括介于可见光与微波之间的电磁波段。通常人们又把红外辐射称为红外光、红外线。实际上其波段是指其波长约在0.75微米到1000微米的电磁波。通常人们将其划分为近、中、远红外三部分。近红外指波长为0.75~3.0微米;中红外指波长为3.0~20微米;远红外则指波长为20~1000微米。在光谱学中,波段的划分方法尚不统一,也有人将0.75~3.0微米、3.0~40微米和40~1000微米作为近红外、中红外和远红外波段。另外,由于大气对红外辐射的吸收,只留下三个重要的"窗口"区,即1~3微米、3~5微米和8~13微米可让红外辐射通过,因而在军事应用上,又分别将这三个波段称为近红外、中红外和远红外。8~13微米还称为热波段。
  红外技术的内容包含四个主要部分:1.红外辐射的性质,其中有受热物体所发射的辐射在光谱、强度和方向的分布;辐射在媒质中的传播特性--反射、折射、衍射和散射;热电效应和光电效应等。2.红外元件、部件的研制,包括辐射源、微型制冷器、红外窗口材料和滤光电等。3.把各种红外元、部件构成系统的光学、电子学和精密机械。4.红外技术在军事上和国民经济中的应用。由此可见,红外技术的研究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既有目标的红外辐射特性,背景特性,又有红外元、部件及系统;既有材料问题,又有应用问题。

楼主:
问:什么是电流互感器?它的原理?
答:电力系统中广泛采用的是电磁式电流互感器(以下简称电流互感器),
它的工作原理和变压器相似。
电流互感器的特点是: (1)一次线圈串联在电路中,并且匝数很少,因此,一次线圈中的电流完全取决于被测电路的负荷电流.而与二次电流无关;(2)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所接仪表和继电器的电流线圈阻抗都很小,所以正常情况下,电流互感器在近于短路状态下运行。
电流互感器一、二次额定电流之比,称为电流互感器的额定互感比:kn=I1n/I2n
因为一次线圈额定电流I1n己标准化,二次线圈额定电流I2n统一为5(1或0.5)安,所以电流互感器额定互感比亦已标准化。kn还可以近似地表示为互感器一、二次线圈的匝数比,即kn≈kN=N1/N2式中N1、N2为一、二线圈的匝数。

电流互感器的作用就是用于测量比较大的电流。

楼主:
问:电压与电流的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答:打个比方:
一个水库里蓄满了水,然后开闸放水
那么电压就相当于水库里的水压,开闸放水时就相当于电路形成回路,产生了电流
电压≈水压
电流≈水流
    电压就是电势差,就如同一个蓄能装置,比如干电池,制造好以后它的正极集中了大量正电荷,负极集中大量负电荷,它们就组成了大自然中不稳定的能量分布形态,他们的趋势是走向中和,但他们之间是绝缘的,只有在使用时,通过用电器将正负极连接时,导体中的自由电子在电场的作用下流动着去正极中和正电荷,就形成电流,这样不断中和,正电荷越来越少,电势越弱,电场强度越弱,电荷流动(电流)越少,最终停止,电流消失,电池失效 问:采用什么装置可以精确控制电流? 答:看你控制的是交流还是直流。 控制的是直流还是交流,是大电流还是小电流,是动态还是静态量,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影响设计方案. 一般的讲,要对一个连续量进行定值控制,要采用负反馈控制,为解决控制偏差必须采用比例—积分控制,如要解决受控量延迟响应就要采用比例-积分-微分控制。 电流负反馈控制就是采集受控电流的量值与给定值进行比较,然后根据偏差对电流进行调节,受控电流大于给定值就调小受控电流,直到偏差符合允许值。

楼主:
问:有感应电动势为什么不一定有电流?
答:有感应电动势,有回路就有电流。有感应电动势,没有回路就没有电流。
感应电动势的产生实际上分两种情况:磁通量变化和导线做切割磁感线运动。
磁通量变化是对某个闭合回路而言的,如果没有闭合回路,我们可以想象建立一个闭合回路,如导线做切割磁感线运动时,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导线在导轨上做切割磁感线运动,导轨的另一端用电阻或电流表相接,这样就构成一个闭合回路了,虽然假设的闭合回路不真实存在,但对讨论的问题是没有影响的。  问:变压电力变压器的两侧电流的计算公式? 答:变压器高压侧额定电流的计算公式是: 额定电流I=变压器额定容量P/(1.732*变压器高压侧额定电压U) 变压器低压侧额定电流的计算公式是: 额定电流I=变压器额定容量P/(1.732*变压器低压侧额定电压U) 开断电流就是这里的短路电流,要根据系统参数和变压器的具体参数计算。

楼主:
问:电压,电阻,电流的关系?
答:A、欧姆定律是用来测量电阻的,而电阻的大小实际上和电压和电流无关,电阻只与材料本身的电阻率和长度,横截面积以及环境有关.
举个例子:
R=U/I,对于同一个电阻R,由于已经固定,所以电压和电流成正比,比方R=5Ω,当U=10V时,I=2A,而当U=20V时,I=4A,所以所电压和电流成正比是针对同一个电阻说的;
而对于不同的电阻,要保持U不便,R就和I成反比,比方R1=5Ω,R2=10Ω,当U1、U2=10V时,I1=2A,I2=1A;
一个量是否与另外的量成正比或者反比是相对其他的量固定时比较的,否则无法比较,而在不同的参考量的情况下是无法推倒比例关系的,所以作题的时候你只要记住电阻是有物质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不会随着电流或者电压的变化而变化的就可以拉。
  B、电压一定时电流和电阻成反比。电阻一定时,电流和电压成正比。欧姆定律:I=U/R U=IR R=U/I 电阻是由导体的本身所决定的。小灯泡的电阻会变化,是因为电阻随着灯丝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楼主:
问:我想了解一下光子晶体是什么东东?
答:也许现在的你对光子晶体这个名字并不熟悉,然而正如20世纪初人们对硅这种半导体材料的懵懂一样,也许在21世纪末的时候,你将对这个名词耳熟能详。因为,到时从你的书桌上摆着的高速个人电脑(上百甚至上千G Hz的运算速度),到快速而便捷的网络设施,甚至直至你家中能够根据室内实际温度自动开关调节的空调系统,都可能要得益于这种前途光明的新型材料的伟大功劳。

  光子晶体是一个很前沿的话题,同时它也是一个很深奥的物理概念。要想把光子晶体解释清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要想了解它,可以先从它产生的背景说起。

  我们现在都知道,半导体在我们的生活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利用它的一些区别于导体和绝缘体的特殊的性质,人们制造出了许多的现代固体电子与光电子器件。收音机、电视、计算机、电话、手机等等无一不再应用着半导体制成的芯片、发光二极管(LED)等等元件。而给我们带来这么多便利的半导体材料大多是一些晶体。

楼主:
问:红外探测器的原理是什么?

英文名称;Infrared Technique
检索词:红外技术;红外探测器;红外系统
技术类别:信息系统技术;探测技术;

[定义]
  研究红外辐射的产生、传播、转化、测量及其应用的技术科学。任何物体的红外辐射包括介于可见光与微波之间的电磁波段。通常人们又把红外辐射称为红外光、红外线。实际上其波段是指其波长约在0.75微米到1000微米的电磁波。通常人们将其划分为近、中、远红外三部分。近红外指波长为0.75~3.0微米;中红外指波长为3.0~20微米;远红外则指波长为20~1000微米。在光谱学中,波段的划分方法尚不统一,也有人将0.75~3.0微米、3.0~40微米和40~1000微米作为近红外、中红外和远红外波段。另外,由于大气对红外辐射的吸收,只留下三个重要的"窗口"区,即1~3微米、3~5微米和8~13微米可让红外辐射通过,因而在军事应用上,又分别将这三个波段称为近红外、中红外和远红外。8~13微米还称为热波段。
  红外技术的内容包含四个主要部分:1.红外辐射的性质,其中有受热物体所发射的辐射在光谱、强度和方向的分布;辐射在媒质中的传播特性--反射、折射、衍射和散射;热电效应和光电效应等。2.红外元件、部件的研制,包括辐射源、微型制冷器、红外窗口材料和滤光电等。3.把各种红外元、部件构成系统的光学、电子学和精密机械。4.红外技术在军事上和国民经济中的应用。由此可见,红外技术的研究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既有目标的红外辐射特性,背景特性,又有红外元、部件及系统;既有材料问题,又有应用问题。

楼主:
一、“ 机电一体化”?它的来源是什么?
“机电一体化”在国外被称为Mechatronics是日本人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来的,它是用英文Mechanics的前半部分和Electron-ics的后半部分结合在一起构成的一个新词,意思是机械技术和电子技术的有机结合。
这一名称已得到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承认,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习惯上把它译为机电一体化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又称为机械电子技术,是机械技术、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有机结合的产物。
二、机电一体化技术基本概念
机电一体化技术是在微型计算机为代表的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向机械工业领域迅猛渗透,机械电子技术深度结合的现代工业的基础上,综合应用机械技术、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传感测试技术、电力电子技术、接口技术及软件编程技术等群体技术,从系统理论出发,根据系统功能目标和优化组织结构目标,以智力、动力、结构、运动和感知组成要素为基础,对各组成要素及其间的信息处理,接口耦合,运动传递,物质运动,能量变换进行研究,使得整个系统有机结合与综合集成,并在系统程序和微电子电路的有序信息流控制下,形成物质的和能量的有规则运动,在高功能、高质量、高精度、高可靠性、低能耗等诸方面实现多种技术功能复合的最佳功能价值系统工程技术。
三、机电一体化技术五大组成要素与四大原则:
1、五大组成要素:
一个机电一体化系统中一般由结构组成要素、动力组成要素、运动组成要素、感知组成要素、智能组成要素五大组成要素有机结合而成。(请参考机电之家机电一体化频道)
机械本体(结构组成要素)
是系统的所有功能要素的机械支持结构,一般包括有机身、框架、支撑、联接等。
动力驱动部分(动力组成要素)
依据系统控制要求,为系统提供能量和动力以使系统正常运行。
测试传感部分(感知组成要素)
对系统的运行所需要的本身和外部环境的各种参数和状态进行检测,并变成可识别的信号,传输给信息处理单元,经过分析、处理后产生相应的控制信息。
控制及信息处理部分(职能组成要素)
将来之测试传感部分的信息及外部直接输入的指令进行集中、存储、分析、加工处理后,按照信息处理结果和规定的程序与节奏发出相应的指令,控制整个系统有目的的运行。
执行机构(运动组成要素)
根据控制及信息处理部分发出的指令,完成规定的动作和功能。
2、机电一体化四大原则:
构成机电一体化系统的五大组成要素其内部及相互之间都必须遵循结构耦合、运动传递、信息控制与能量转换四大原则。
接口耦合:
两个需要进行信息交换和传递的环节之间,由于信息模式不同(数字量与模拟量,串行码与并行码,连续脉冲与序列脉冲等)无法直接传递和交换,必须通过接口耦合来实现。而两个信号强弱相差悬殊的环节之间,也必须通过接口耦合后,才能匹配。变换放大后的信号要在两个环节之间可靠、快速、准确的交换、传递,必须遵循一致的时序、信号格式和逻辑规范才行,因此接口耦合时就必须具有保证信息的逻辑控制功能,使信息按规定的模式进行交换与传递。
能量转换:
两个需要进行传输和交换的环节之间,由于模式不同而无法直接进行能量的转换和交流,必须进行能量的转换,能量的转换包括执行器,驱动器和他们的不同类型能量的最优转换方法及原理。
信息控制:
在系统中,所谓智能组成要素的系统控制单元,在软、硬件的保证下,完成信息的采集、传输、储存、分析、运算、判断、决策,以达到信息控制的目的。对于智能化程度高的信息控制系统还包含了知识获得、推理机制以及自学习功能等知识驱动功能。
运动传递:
运动传递使构成机电一体化系统各组成要素之间,不同类型运动的变换与传输以及以运动控制为目的的优化。
三、自动化技术:
所谓自动化技术,是指人类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和方法来代替人去完成各种测试、分析、判断和控制工作,以现实预期的目标、功能。一个自动化系统通常由多个环节要素组成,以完成信息的获取、信息的传递、信息的转换、信息的处理及信息的执行等功能,最后实现自动运行目标。

楼主:
问题:什么是机电产品?机电产品是什么意思?
机电产品指的是机械和电气设备的总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传统意义上的机电产品的品种有了极大的发展。现代技术和管理中一般概念上的机电产品是泛指机械产品、电工产品、电子产品和机电一体化产品及这些产品的零件、配件、附件等等。上述机电产品的概念是管理工作中逐渐形成的且是约定俗成的概念。
机电设备一般是指有电力控制的大型生产设备,基本上设计没有生产行业 例如:车床 铣床 空压机 包装机 凝冻机 煤矿上的钻煤平台 注塑机 等等
机电产品的种类多、范围广。在外经贸部机电产品进出口司编制的《机电产品进出口统计工作手册(一九九九年版)》中,列出了“机电产品的目录”,明确了机电产品的范围。
检验检疫部门在对进出口机电产品的检验监管工作中,对机电产品的范围界定是以该手册中的“机电产品目录”为依据的。对列入“机电产品目录”中的商品,按有关机电产品检验监管的政策文件实施检验管理。

楼主:
什么叫水利电业、小水电?
水利电业
水利电业是指水利系统建设和管理的电站电网,包括发供一体以及自发自供兼转供的电力公司,转供为主自发自供为辅的电力公司,只发不供的发电企业,以及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水利工程附属电站等,是水利系统电力事业或企业、行业的简称。其中地方水利电业,各地视情况也称之为地方电力、地方水电、小水电、中小水电、农村水电等等,新时期主要称农村水电。农村水电既是电力工业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水利事业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和极具活力的组成部分。正确认识和掌握农村水电与普通工业不同的开发经营特点,以及与电力工业既相同又不完全相同的技术、经济属*,对于我们紧密结合自身的属*和特点,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明确新使命,建立新思路,采取新举措,按照中央“厂网分开、输配分开”分步实施的统一部署,积极地投身到发电端、主要是配电端的改革中,深化农村水电体制改革,转换机制、强化管理、加快发展,有著重要意义。
小水电、中小水电、农村水电
小水电是一个相对的、历史的、发展的概念。随著农村、地方经济的发展及其对农村、地方电力能源的需求,小水电的涵义在全国有过多次变化。50年代,指500千瓦以下的水电站和送电线路为农村小水电;60年代,指单机500千瓦、总装机3000千瓦及以下的水电站和送电线路为小水电;70年代,小水电是指单站容量在1.2万千瓦及以下的水电站及配套小电网;进入80年代,将单站容量在2.5万千瓦以下的水电站和配套小电网称为小水电;进入90年代,将总装机在5万千瓦以下的水电站和配套电网划为小水电,同时不少地方开始举办经营总装机5万、10万千瓦及以上的水电站和配套电网,统称中小水电。中小水电是主要依靠地方、群众力量举办并经营管理的中小水电站及与其配套的小电网的统称。新时期中小水电即为农村水电,是一项历史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伟大事业。

楼主:
为什么叫电气工程专业?“气”是什么意思?电气工程毕业后可干什么?
气的意思:
气在中文中是很玄一个词,气场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气功就是练气。早在清朝的时候“电”科学传入中国,当时称作电气,一直到现在。简单讲,电气就是电。而且是强电(380V线电压以上),与弱电(电子,通信等)相对。

电气工程:就是研究强电的专业,现在随着教学改革,多数电气工程专业会上相当多弱电的东西,叫做强弱电结合,所以知识面相对比较广.

本专业毕业生具有较强的电气设计,电路设计,计算机运用,主要在电力研究所,设计院,电力公司,电气设备公司,自动化公司,通讯设备公司,通讯服务公司从事研发,技术支持,项目管理等工作

电气与电器的区别是什么?
电气范围窄些,电气指传输,如变压器,断路器,接触器等,仅指的在传输过程中的控制,而电器更大些,不仅包含了传输的控制,也包含了能量转换,如洗衣机,电冰箱等。为什么电气论坛不讨论洗衣机方面,原因就在此。以下是引用hanghost在2005-04-04 13:05:11发表的内容:

电气之于电器,是否可理解为天气之于天空?从事电气行业多年,但深究其定义之内涵与外延者不多。曾浏览新手课堂里有一篇关于电气定义的论述,电气/电气工程(EE),其外延涵盖了微电子,光子学,以及微机应用技术。但似乎又与我们谈论的电气有所偏差。但,可以肯定一点,大家所认同的是,电器是具体的形象,电气是不可触摸的概念!孰大孰小还不知。
,”"电气"者,外文翻译之词也,盖西方工业之初,动力机械均由蒸汽轮机驱动,后来则有了电,故"电气"者,开始乏指工业动力者也,然现在也无蒸汽轮机了,故干脆以电气乏指电了“
“电气”这个名词已经用习惯了,所以沿用下来!没什么高深的!!!

网友A(2008-09-24):
以下是本人发表的一些关于变频器应用与维修方面的贴子,朋友有空就去逛逛了.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BAB7-AE099CC85B42

新手入门--变频器电路原理分析(分享)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C-853A-65669E415713&page=2#replyea

新手入门二---变频器维修基础知识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C-BBE4-1A63C4F75E18

电力电源常见使用问题--(34\原创)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0-9D48-2BA69BB30EDC

原创--变频器现场调试与故障处理-经验谈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6-9F95-9393FFFC00FE

原创--浅析开关电源原理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D-B8BA-ED27AFE6D831

(原创)变频器维修案例--经验谈 (18)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82823054600001

各变频器厂家故障查询与处理——(大本营)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E-93D7-D948FA442827

原创-变频器使用不当引起的后果(27)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9D92-413D2F9CD3CE

变频器与传动常见使用问题集 (共50问)

网友B(2009-03-02):
楼主写的不错,值得收藏。尤其是对新手

网友C:
楼主可以帮帮我么。一、 设计高压直流电源
输入:AC 220V±10% 输出:DC 40KV
功率:1KW 纹波:<3% 效率:>90%
要求:短路保护,过流保护,欠压保护,主电路部分给出详细参数及计算过程。
如果可以的话请您把结果发到我的邮箱:www.tlym9095@126.com

网友A:
楼主这不是招设计人员,搞开发吗!这可是一个完整的开关电源保护电路了。

网友D(2010-01-09):
发电机的零线是怎么来的。电厂的零线是有接地的,但发电机的零线却没有,那么它是哪来的,怎样工作的。请各位指导,我的邮箱是cym1949@qq.com. 不胜感激

网友E(2010-02-21):
我好高兴!可以学习了!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