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于编带步进马达计数错误

楼主(2008-02-10):
最近发现公司其中两台编带分选机(同厂家,同型号)的编带步进马达偶尔会在一个卷盘结束的时候导致预留空位计数错误(未达到设定格数就自动切断编带),请问是那方面原因造成的?以及相应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步进电机丢步.
可选用伺服驱动或带编码器步进驱动.

网友B:
请详细说明情况,驱动以及检测器件。

网友:
同意楼上得。。。还需要检查负载大小。传动过程。

网友C:
当然,电机丢步是可能的原因,信号传输干扰造成错误的信号是可能的原因。除此以外,就目前描述的现象,需要对这个设备和工艺都很了解才能凭空想到可能原因。

网友D:
不可能是电机丢步原因,因为包装过程没有问题。只是在包装结束空卷时产生。具体应该分析包装结束后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