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机滑环与碳刷之间打火花????

楼主(2008-02-10):
我公司有一台同步电机,滑环与碳刷之间,经常打火花,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可能摸擦久了,碳粉多
还有就是碳刷接触面太小了
拆下来看看

网友B:
测、 调整刷子的压力,同时更换一组刷子,注意刷子的牌号和厂家...

网友C:
要调压力.

网友D:
电机多大啊?拖动什么设备啊?使用多长时间了?碳刷磨损严重吗?压簧松了吗?最好说详细点朋友!

网友E(2011-05-12):
同步电机,滑环与碳刷之间,经常打火花可以的原因和处理的方法:

一,,滑环表面太脏了,可以用细帆布沾酒精檫拭;,滑环的螺旋槽内可能有积粉,要停机后处理;

二,检查碳刷是否过短,如果碳刷过短就要更换碳刷;弹簧的压力是否过小,如果压力过小可以调整弹簧的压力来减小碳刷的打火;

三,所更换的新碳刷的型号应与旧的碳刷的型号要相同,如果不相同的话也要打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