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是导致张力不稳的原因吗?

楼主(2008-02-11):
有一条生产线,分为左、右收线,左右收线共用相同的同步控制器及张力轮,左右收线均是512C+Z4-112-4KW直流电机组成,奇怪的是,右收线运行时从空盘到满盘48km张力轮一直很稳定,而左收线则是每运行2kM(约3~4分钟)则张力轮变得特别不稳.

  可以排除512C控制器没问题.

  那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左收线运行时张力不稳呢?

  电机吗?还是其他?

网友A:
是电机的问题,估计是碳刷的角度

网友B:
张力轮打滑
loadcel故障

网友C:
啊  楼主是做拉丝机的么?哈哈 我以前也是搞那个东西的

网友C:
你说的应该是大拉机的 双盘收线吧   那两个双盘打动平衡 真的要打死人  那个郁闷啊

网友D(2008-06-24):
查一下同步控制器,估计内部有PID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