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JI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02-11):
求助:FUJI G91.5KW的变频器开机按'运行'RUN后.一直显示1.61HZ,面板增减时,显示增减HZ数,可实际转速HZ还是1.61HZ,参数设置我看了没有什么错误啊?改外部频率设定还是1.61HZ,什么原因啊?好处理吗?

网友A:
不知电机转吗?电机有问题已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联系,我是专业维修变频器的,我的QQ是826742394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与电机的额定电压一样吗?

网友C:
变频器有故障。

网友D:
是否频率给定设置错了?看看频率给定参数,设置为面板给定。

楼主:
是FOO菜单吗?没错啊

网友E:
一定是参数设置错误!!!. 再查看就明书,我试过

网友F:
诙复原厂设置试一下.

楼主:
今天上电正常了一会,可开停几回,又那样了

楼主:
诙复原厂设置怎么操作啊?手头没有说明书

网友G:
设定F01为0,操作面板键操作。
还要看F02的设定值是多少。如果是1,那么你还得查一下变频器的正反转端子是否接通。如果不通电机是不会运行的。

网友G:
至于手册,到网上下载一本电子版的吧

网友H:
富士变频器一个毛病.就是如果电流超过额丁电流他就把变频器的频率拉下来.减小电流. 避免变频器报警. 你你看是不是电流大.

网友I:
是不是电流限伏了

楼主:
应该设定没有问题的!电流也不超啊!我用一台370W的电机试的!

网友J:
先恢复出厂值试一下 可能是 变频 有问题

楼主:
如何恢复出厂值?手头没有说明书

网友K:
f77=1恢复出厂 13522320288

网友L:
变频空载能否正常运行?看负荷有无问题.如果故障依旧则恢复出厂值.如仍不正常则变频器硬件故障.修吧.

楼主(2008-03-12):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C:
这太机器怎么样了

楼主(2008-05-31):
欢迎大家讨论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M:
我也同意14楼的说法,看看电机有没有事.

网友N:
有时能正常工作

一般是变频器的故障了

网友O:
说不定是CPU的问题,

网友P:
换电机试一下,就能确定FC是否真的有问题了.

网友Q:
看设置有没有正确,后查电机,最后,,就是变频器出问题

网友R:
设定的参数可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