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你用的软启动器用旁路接触器了吗?欢迎讨论其利弊!

楼主(2008-02-11):
朋友!你用的软启动器用旁路接触器了吗?欢迎讨论其利弊!

网友A:
软启动器不是什么好东西,如不用旁路,有两大缺陷:
1、浪费电能,因为软启动器有损耗。
2、污染电网,因为软启动器有谐波。

网友B:
软启动器没有谐波,变频器有。
软启动器损耗小,变频器损耗大。
但是不用旁通接触器的话不好,电机直接接到软启动器上,软启动器有故障的话会直接影响电机,比如软启动器在没有得到启动信号的情况下受外界干扰信号的影响,受到信号干扰的软启动器会不正常工作,电机会吭吭的震动,这时你会发现电流表在跳动,外界干扰信号越强电机震动越厉害!

网友A:
软启动器并非采用通常的变压方式降压启动,而是采用的斩波方式降压。原本正常的正弦波形被斩成一段一段的,这样的波形没有谐波?

楼主:
我们使用没有旁路接触器的已经8年了,感觉还可以!况且软启动器有节电功能,轻载的电机,功率因数有所提高,电机定子电压降低!

网友C:
8年?什么牌子的软启一直在线用8年?

楼主:
ABB 还有一台国产的

网友D:
所谓的谐波有电压谐波和电流谐波,软启动在线工作的时候,不论其控制方式如何其开关形成的电压陷阱将对电网产生干扰,其谐波既有电压也有电流。也就是说,你所测量的电源信号中,电压和电流都不是很好的正弦波。其干扰的程度与软启动的负载功率有很大关系,而且软启动的调速性能明显不如变频器。变频器在输入端其电流是六脉动,但是电压是正弦波,如果在输入侧增加电抗器或在其直流回路中有直流电抗器的话,会将其对电网的谐波干扰降到可以接受的程度。如果变频器的整流采用PWM整流,其电流信号也将得到改善,但是由于PWM载波的存在,会增加辐射干扰。如果变频器输入采用附加的回馈单元的话(例如西门子),其回馈单元的输出是三角波,叠加到输入端,会产生一定的电压谐波干扰,但明显小于软启动。不过PWM整流和回馈单元能够实现四象限运行。对于输出,所有的变频器厂家都推荐加装电抗器(尤其是大功率)能够明显改善电动机端的电压和电流。如何选择还在用户。实际的应用,价格,工况条件,都将影响谐波。关键看你能受的了么?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E:
可能还要看你的工艺情况吧,比如我们24小时开机的风机,我们一直使用外接触器,免得软起故障.再比如有启动频繁的也考虑外接触器

网友F:
大功率的建议一定要用,而小功率的可以不用

网友G:
补充一点:软启动器如不用旁路,会影响软启动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H:
但是据AB公司的资料,AB的150 SMC 系列的软启动器似乎有内置的旁路开关,这个时候还用不用外接旁路接触器啊?

网友G(2008-03-12):
有内置的旁路开关那肯定不消用旁路接触器了.看说明书和看软启外形可以确认有无内置的旁路开关.旁路开关=旁路接触器.

网友I(2009-03-16):
我们用软启控空调的冷却水泵,没有旁路,心里一直不踏实,软启坏了有1/4的台次了。听我们上端电房的大哥讲他们的保险已炸了N次,据他们分析是我们软启谐波惹的祸。近期我们也在想加旁路。

网友J:
看你的要求了,如果不怕SOFT STARTER 故障就不要用旁路了。

网友K:
旁路?新鲜事物呀!

有待了解参考。

网友L(2009-04-23):
我们厂的风机采用软启动器进行控制,是否需要配置旁路接触器和热继电器呢?

还有就是如果软启动器控制激励电压采用220V.AC供电方式,进线端要不要设隔离变压器啊?

网友M(2009-11-15):
一般用旁路的话,会怎么样利用它的输出信号啊 ?

网友N(2011-07-02):
谁说软启动损耗小?谁说软启动省电?

网友N:
引用 网友A:
软启动器不是什么好东西,如不用旁路,有两大缺陷:
1、浪费电能,因为软启动器有损耗。
2、污染电网,因为软启动器有谐波。

 1楼说的就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