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J20接触器的替换

楼主(2008-02-11):
路灯照明上用的CJ20的接触器噪音特别大,有没有哪一种可以替换的,质量要好点的。

网友A:
用CJX2系列的,体积小,噪声小.

网友B:
可以使用节能线圈,即直流运行,就不会有噪音了

网友C:
更换一台新的不可以吗?

网友D:
最好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E:
  用CJX2系列的

网友F:
换一台新的

网友G:
建议更换其它品牌

网友H:
用CJ20磁保持接触器,无噪音,节能。

网友I:
固态继电器

网友J:
换是没问题的,但你的柜子空眼尺寸要从打,建议你换一个新的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