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均速管流量计,可是没有一个是准的

楼主(2008-02-12):
  我们公司循环水管道上使用的是均速管流量计,可是没有一个是准的,安装取压点在中线以上四十五度角,变送器是罗斯蒙特三阀组变送器用来远传,请高手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谁有靶式流量计,型号SBL,规格DN80,DN50,饱和蒸汽用,碳钢材质,法兰安装,就地显示累计流量和瞬时流量。13705580035

网友B(2008-03-28):
(安装取压点在中线以上四十五度角),
1、是否引压管中有气泡
2、变送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3、管道参数和工艺参数(温度、压力、流量)是否和计算书相一致,如果不一致请厂家重新计算,然后再对应设置变送器参数,我流量量程
4、前后直观多够吗?

用哪家的匀速管

网友B:
测水一般采取底部安装或水平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