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不了请教

楼主(2008-02-12):
我们公司有一台三菱FR-F540-45K变频器年前停了检修现在开不起来了,送上电就运行并且只能倒转,用外部信号SD-STF启动反尔停止了,用面板拷贝好的变频器参数也是不行,把参数全清除重新设定,P79只能设别的设为3出现错误,P77是设为2的,不知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A:
用别的面板试试看。在检修的时候没有把接线头(插头)搞松,仔细检查一下。否则可能主板问题。找李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