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长期电压偏高运行对发电机和设备有何影响

楼主(2008-02-12):
    我单位的自发电与外电并网运行,由于自发电基本能满足生产需要,外电变压器基本上是空载运行,变压器空载运行就会无功损耗过高,为了提高功率因数,投入电容后功率因数达到要求了,但电压偏高在410~420V之间.请问在这个电压长期运行会对发电机和其它电器设备有何影响.

网友A:
当然有影响,你可调整变压器的调压挡位,将其调为10500/400。

网友B(2011-05-11):
一,长期电压高运行对发电机和用电设备的绝缘有一定的影响;

二,在发电机与系统并列后运行就没有必要再投入电容来提高无功功率了,可以调整发电机的励磁电流来提高无功功率和电压;因为调整发电机的励磁电流来控制无功功率和电压比电容来控制无功功率和电压要方便的多;

三,如果发电机与系统并列后,在发电机能够满足生产所需的负荷后可以将变压器与外电的开关断开,发电机单独运行,这样调整电压就更加方便了;这样的运行对具有自动调节励磁装置的就没有什么影响,但对于没有自动励磁调节装置的运行人员就报警辛苦了,要不断低调整励磁电流了维持发电机的无功功率和电压;

四,要根据本厂的具体情况来选择最佳的运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