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内部继电器的区别?

楼主(2008-02-12):
CIO区 中的 I/O区和内部I/O区 以及工作区
这几个区之间有些什么区别与联系??

不用做输出和输入的I/O区 ,内部I/O区 和工作区  作用是不是应该要一样??

网友A:
一般用部分就可,以CS1系列举例:
1.   CIO称IO映像区,未被IO访问的地址可以用做中间单元,因为它
   掉电后内容会消失;
2. H寄存单元,跟CIO不一样的是,掉电后内容不消失,用来存用户的设定参数与状态非常好,也可以位访问;
3.  DM区,掉电后内容不消失,但不能以位访问,所以,做数据或模拟量的单元较好;
   其它一些寄存器不常用;

网友B:
参考下载:

http://s.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10951

网友C:
记住自己的需要再选取继电器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网友E:
我刚下了个编程手册看看

网友F:
你可以将不用的IO做为内部中间用,也可以用W作为内部中间用。

网友G(2008-03-17):
某些组态软件不能读写工作区(W区)

网友F:
不能读写W区的组态中,就得用空闲的IO做为组态中的要作区了.

网友H(2008-04-24):
对:zhaohh3211关于我刚下了个编程手册看看内容的回复:

你是从那个网站下载的啊!

网友F:
本网站的资料库中就有,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F:
CP1 编程手册(中文)W451-CN5-03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ShowDetails.aspx?contr=DatumView&ElementID=5-9528-7CFAE987B5A9

网友I(2008-06-20):
这是谁呀?这么啥!he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