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S7 400 Profibus_DP通讯

楼主(2008-02-12):
现正使用S7400 和 6ES7系列变频器,应用Profibus_DP通讯,其中在程序编辑方面有一个语句没有弄明白,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帮助或提示,万分感谢!
call "DPRD_DAT"
Ladder := "?????" (DP从站的地址)
RET_VAL := #Tmp_DP_GET_DATA_RET_COD (返回故障信息)
RECODE := P#L 0.0 BYTE 20
(请问:最后一句是要指向地址的,可是 L 0.0 是个什么概念呢?)

网友A:
L0.0是局部变量的位
RECODE := P#L 0.0 BYTE 20
读取的数据存放在LB0-LB19共20个字节中

楼主:
非常感谢"LODEN"给予的帮助和指导! 在论坛里面看见了你发布的关于: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与s7-300/400的PROFIBUS-DP通讯 的文章.帮助是很大的.只是使用的是DB存放数据,所以不知道上面语句的含义. 希望以后能够更多的和您联系,得到您的支持,谢谢!

网友B(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