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通信求助

楼主(2008-02-12):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使用台达plc型号DVP-EH,使用的是modbus rtu通信,我用的“通讯程序”向导生成的程序,“扩展模块”也是使用向导生成的程序。
现在的问题是:
使用
01-读取线圈状态
02-读取输入状态   都没有问题,可以正确接收到数据,但是

03-读取保持寄存器
04-读取输入寄存器 时返回的01 83 03 01 31和01 84 01 82 c0,功能码就不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小弟谢谢了。

网友A:
把程序发下看看

楼主:
我的程序是自动生成的,估计和程序有关系。我只想进行modbus rtu的通信,我第一次用台达的plc,不知“出鞘之剑”是否有这方面入门的例子发给小弟学习一下。我的msn:pos_tcl@hotmail.com,如果方便地话在线沟通,谢谢!

网友B:
你的通讯都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我的通讯很简单,就是实现串口modbus rtu通信,需要和pc机软件连接,主要是读写模拟量和开关量,最基本的modbus操作而已。串口设置成9600,8,n,1,带crc校验。就这样。

网友C:
本公司代销Delta-台达机电自动化产品,如PLC.变频器,触摸屏.文本,数控系统,伺服系统.直线导轨,滚珠丝杆等,也承接各行业的自动化项目工程.
(价格最具优势,质量保证,全国保修,并提供技术指导).有需要者,请联系本人.
0791-8330302  杜先生

网友D:
应该是你读取的数据超出了可寻址范围,你再细细看看

网友E:
台达PLC不支持"04"功能码,读取寄存器用06或10(十六进制)

网友F:
问问厂家

网友G:
TEMAO.WAN说的没错!

楼主:
谢谢各位。上面那个是我写错了,是01 86 01 82 c0,而不是01 84 01 82 c0。我问了一下台达的技术支持,他们说根本不需要用向导生成任何代码,只需要站号设好就可以了。我之前用向导生成的代码,估计是画蛇添足了。等我晚上实验一下把结果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