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水位测量

楼主(2008-02-12):
汽包水位测量,现场的就地水位计,一般是双色水位计,弱用磁翻转液位计行不行?

网友A:
我们用过一种由压力来检测液位的,
探测装置安装在底部.

网友B:
磁翻转液位计应该可以的

网友C:
压力和温度符合要求就行。

网友D:
磁翻板的更好

网友E:
不能用!现场的就地水位计要每班冲刷的,保证就地水位计的正确显示。磁翻转液位计是不能冲刷的。 锅炉液位常用设备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F:
不能用磁翻板液位计,汽包温度太高了,磁翻板液位会失磁,失去作用,最常用的就是双室平衡容器加差压变送器,

网友G:
双色水位计是现场看的 里面有灯管 有水的地方是绿色 没有水的地方是红色。磁翻转液位计有的还能带远传电信号 4——20MA  靠水的浮力带动磁漂,从而反应水位变化。不过翻板的有一个缺点,就是水质不好时 容易使翻板翻上去后不下来!

网友H:
锅炉汽包液位测量通常有两套测量装置.就地的用双色液位计或磁翻转液位计(用进口产品,国产的温度和压力不能满路要求,不是上面所讲的失磁和其它原因);远传用双室平衡容器加差压变送器来完成.我做过不少电厂锅炉设计,真要询问请来电13813845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