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收缩膜包装机加热管频繁的烧坏

楼主(2008-02-12):
  我们公司有一台广州花都轻机厂生产的一台热收缩膜包装机,型号为HDK45,在使用的过程中烘箱两侧的加热管频繁的烧坏.原来以为是加热管质量不好,已更换了好几个厂家,还是存在使用寿命短,也是经常换,我们也仔细检查了其它方面的原因,供电电压也波动不大,烘箱的风机转速也是在正常范围,风机的转向也是正常的,控制上也是觉得没什么问题,但就是一直存在这个问题,每次处理都要把两边的护板拆下才能处理,相当麻烦,请各位指导一下,这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控制程序上有问题.谢谢!

网友A:
你好,看到你的遭遇我很同情。我也保养过那加热管,根据你描述的情况,可以说明一点的是你的加热管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加热管经常坏有两种问题,一是电压冲击,还有一个估计就是你的温度变化区间灵敏度设置的太高,通断电过于频繁。电压是否波动不是你很简单就能测出来的,或许一天中只有一次冲击,对加热管来说那已经是致命的。你不可能做到24小时检测的,这个时候加一个尽量和理论电流相同的质量好的保险管是很简单的处理办法,我用的包装机上加热管两年了都没有坏过,不过保险管是坏了不少。还有一个是你的加热管不能有频繁的震动,内部的填充绝燃层长期的加热后会变成碎屑,震动一多,加热管肯定报废。

网友B:
是不是加热管启动较为频繁,控制方式是怎样的:是继电器还是PID整定温度平衡的。

楼主:
请问楼上的HZRSS先生,不加保险管,而是用与理论计算电流值偏高一点的三相断路器行不行?或直接加装一个三相稳压器上去会好一些吧,还有把控制加热的接触器换成固态继电器,会不会好转一些?另外我的烘箱温度控制是西门子STEP7程序进行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