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编程问题

楼主(2008-02-13):
我用GX编程软件写一个程序,主控指令怎么写上母线,

网友A:
写好后,编译后就自动上去了!

网友B:
用MC  、 MCR指令。也可以使用指令帮助呀

网友C:
请参照FX编程手册

网友D:
我下载的那个GX编程软件怎么没法用语句表编程,也就是说没有语句表那种功能,我以前是用的FX的那种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