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TV61风机在什么情况下转

楼主(2008-02-13):
请教各位大侠:
ATV61-1.5kw散热片的风机在什么情况下运行?是开机即转还是启动后才转?还是带载一段时间散热片发热到一定温度再转? 启动后风扇不转。风扇没有坏,控制风扇的三极管也无异常,就是三极管前端没有控制电压。怎么办啊?

网友A:
可以由你设定!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有三种运行方式。一直转,运行时运行,根据温度转。
你可以看以下参数

楼主:
请问具体由哪个参数设定呢?

网友C:
变频器启动风扇旋转,变频停止运行风扇延时停止

楼主:
找不着参数啊!呜~~~~~

楼主:
请告知参数!
请告知参数!

网友D:
变频器运行风扇运行!变频器停止风扇延时几分钟后停止!没有参数修改的!

楼主:
启动后风扇不转。风扇没有坏,控制风扇的三极管也无异常,就是三极管前端没有控制电压。怎么办啊?

网友E:
我看到的是变频停止后一会才停风扇的,好象没有可调吧

网友C:
发施耐德售后维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