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浙大中控的问题

楼主(2008-02-13):
我厂新上的浙大中控JX-300XP,有一推力瓦温度点(电阻体)不定期的上升到最大值,我们检查了接地、更换了电缆,还查不出是何原因。请各位高手分析分析原因。

网友A:
用万用表检查电阻值是否有变化,你也可以更换通道测试,判断是DCS本身的问题还是现场的问题。

楼主:
只是突然一下,怎么测呢?

网友B:
是不是热电阻接触不良啊 因为电阻值不太容易被干扰,并且那么多推力瓦只有一个有问题的话就换一个试试吧 要不就倒换一下看看

网友C:
应该是接触的原因。

楼主:
浙大中控热电阻、热电偶卡件是点点隔离吗?

网友D:
是点点隔离的吧

网友E:
换个通道,如果有安全栅先换它试试

网友F:
简单的问题

网友G:
换一个电阻体就行了,可能是电阻体内部接触不好

网友H(2008-10-21):
最好的办法就把原来同型号的电阻体能正常使用的换到这个通道上.在看一下

变化 你是那个单位的能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吗>>

?

网友I(2008-11-23):
  ,把该温度点的电缆线分别断开和短接看DCS系统温度显示是不是分别为最大和最低(0℃).....如果是就可以初步肯定是电阻体的问题,,,,,,,,,,,,,,,,,,,,,,,  如果用精度较高的表计测得电阻体没 问题。。。。。那就要测试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