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压力变送器反接输出电流这么大?

楼主(2008-02-13):
不知道为什么,前几天做的一个项目,由于现场接线的失误,把两线制压力变送器的两根线接反了(由于距离比较远,变送器比较多,在中间经过了两次接线箱中转),本来输出4——20mA电流的变送器测出时居然有73mA,不知道为什么,请各位高人指点。
另外,当这么高电流进入PLC后,PLC居然发生混乱,连正常输入的点也读数错误,不知道这样的情况算不算PLC有问题,我用的PLC是日本的KOYO,不知道有没有用过

网友A:
一般变送器接反了不会坏的

网友B:
传感器内部有时候有个反向二极管

网友C:
经过中转箱会不会是因为感应电造成的?

网友D:
给变送器供电的上一级(PLC、智能仪表、配电器之类)一般都有限流功能,外部(包括变送器)短路,电流也不应超的太多,一般在25mA以下,也有30mA的。“这么高电流进入PLC后,PLC居然发生混乱,连正常输入的点也读数错误”,可能是别的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E:
73ma是变松起输出的?仔细查查。

网友F:
新手吧?输入板一个二极管击穿所致或由另有电源窜入造成;我若在现场五秒钟就可辨别原因!

网友G(2009-05-12):
请教我遇到一个问题 我们厂有一压力变送器 在 试验台上校验正常 接入系统电流输出就小了 此变送器量程为-0.1--0.4mp 现场显示-0.07mp两线制接入系统电流输出测量为3.8毫安请各位师傅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