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输入输出位怎么划分?

楼主(2008-02-13):
CP1M PLC  输入位 是 000 00---009 00
          输出位 是 010 00---019 00  ??
那请问CJ1M CPU 的输入输出位  是怎么划分 的??

网友A:
看下手册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B:
是根据你分配的单元中的主机架来定义的。

网友C:
手册中有......

网友D:
前两位00是输入位,8进制。前两位0是输出位,8进制

网友E:
1个0,2个0来区分吗?

网友F:
OMRON中的输入输出都直接使用编号,没有明显区分标示。

网友G:
首先,OMRON PLC的输入输出位没有X,Y标记,直接是位地址,如:0.00;
其次,具体哪一段用作输入,哪一段用作输出,通常是看输入输出单元在机架上的位置,顺序为:左端为0开始,中间为输入单元->输出单元,右端到CPU和电源结束。详细情况看一下手册就可以了。

楼主:
郭工!!
 请问 我这样的问题我应该要看什么手册!!

网友H:
下面引用由做人要厚道嘛在 2008-2-15 16:06:00 发表的内容:
  郭工!!
 请问 我这样的问题我应该要看什么手册!!

--------------------------------------------------------------------------------------------
您需要去看《CJ系列PLC操作手册》

网友I:
在CX-P的编程软件里面有I/O表设置,设置完成以后就按照设置的去用.

网友J:
不同的系列对输入输出的地址分配是不太一样的;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手机:0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
淘宝店:http://shop33725400.taobao.com

网友B:
多看操作手册吧

网友K(2008-03-30):
找同型号PLC编程手册

网友L(2016-05-24):
要多学习啊要多学习啊要多学习啊

网友M:
直接看你所用型号PLC的手册啊

网友N(2022-02-09):
引用 网友H:
下面引用由做人要厚道嘛在 2008-2-15 16:06:00 发表的内容:  郭工!!
 请问 我这样的问题我应该要看什么手册!!
-----------...】进行回复:

        -----------------------------------------------------------------

您是否有中文版的CJ系列PLC操作手册,有的话请发邮箱84971174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