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中IO变量设置问题

楼主(2008-02-13):
 用一块智能仪表,它的说明中寄存器中存储的数都为整数,单独设有小数点个数寄存器。
当仪表设置有一位小数时,内存中的123,通过原始值换算可转化为12.3。但是在手工写
入寄存器12.3时,因为变量类型时IO整型,所以自动把.3去掉,在寄存器中为120。请问
怎么解决此问题。
把变量类型设为IO实型,数据类型为长整型,原始值与数据作线性转换,可以吗?(以前定义变量类型与寄存器数据类型相同)。

网友A:
可以直接用real 来作转换。
选IO 实型,取数用整型

网友B:
12.3X10=123 写入寄存器也是123了吧?.瞎想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