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是不是都有点漏电流啊??

楼主(2008-02-13):
用固态继电器接了一个记时器~~这个记时器只要触点闭合就能开始记时,但是我用直流控制直流的固态继电器时发现不管继电器状态是ON还是OFF,记时器一直在记时!!只有换了普通继电器后才正常!!是不是选的型号不好还是固态本身就这样呢?

网友A:
有漏电电流。

网友B:
晶体管都有漏电电流,看你选的是什么型号的,有的漏流很小。

网友C:
 有漏电电流。

我们用的一些phoniex继电器(24V的)居然有5V的漏电流

导致DI卡无法从1切换到0....最后换成光电的才解决

楼主:
光格我们公司有用!!有漏电吗??

网友D:
晶体管都有漏电电流。

网友E:
加个电阻看看

网友F:
固态继电器的漏电流是指固态继电器断开时的最大漏电流,关键就是看谁家的做的好,我们美国快达的过零型的一般最大漏电流为1mA,
你可以联系我13510346285

网友G:
固态继电器都有漏电流的,一般受控负载对漏电敏感的时候都要加假负载

网友H:
 快达固态漏电流小于1MA  你的情况就不会出现。
 关键是选好固态继电器
 QQ 330748827  13771114833
 yangxinglu2008@163.com 杨工

网友F:
快达最近推出性价比极高XBP系列固态继电器,建议大家可以试试。
详情可以联系我

网友I:
向大家推荐一款芬兰产的固态继电器,
科尼起重机、美卓造纸、BROMMA集装箱吊具都在使用这款产品。
采用脉冲信号耦合技术,有效避免漏电流和感性负载。
有需要的请来电索要资料
联系方式:email:rekingytler@hotmail.com
qq 27576804

网友I:
脉冲变压器技术意味着三端双向可控硅在整个交流循环周期内接受到持续的电流控制信号 ,我们使用了更大功率的可控硅.;所以可控硅在暂态高压下不需要RC回路保护(RC回路在光耦合继电器是标准不可缺少的环节),因此漏电流减少到非常小的水平,达到微安极。将内置变阻器作为标准配置,所以继电器可安全可靠的工作,即使在负载线上有尖峰电压情况下;继电器的动作不受电源因素和频率的影响,所以,继电器在20 VAC 60 Hz和 230 VAC 50 Hz甚至在400HZ的系统中使用情况是一样的。没有最低负载要求。

网友J:
我用的希曼顿的,感觉还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