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SV系统显示1-9#模块通讯故障?

楼主(2008-02-13):
MACSV系统,显示1-9#模块通讯故障,报警后几秒又恢复正常,不定时地出现,通讯不正常则对应模块通讯灯会闪烁,恢复后通讯灯常量。有没有人碰到过,帮帮忙。

楼主:
和利时的人哪里去了?

网友A:
可能系统扫描时间有冲突,或者profibus dp网不稳定

网友B:
直接发个电子邮件到和利时公司不就OK了嘛。

网友C:
你检查一下DP总线的走线,看看总线接插件处接触是否良好,以及第一列的终端匹配器是否正常;

网友D:
找和利时售后服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