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仪表与调节阀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8-02-13):
向自动化仪表专业的工程师请教一个问题:现场一控制仪表发生4~20MA电流信号,此电流信号再给到气动调节阀的电-气定位器,由于控制仪表损坏需要更换,又不能影响生产,就暂用一24VDC电压信号(未串联100欧或250欧电阻)控制调节阀的开关.买来新表换上后再控制调节阀,阀门不动作.检测此控制仪表能够输出4~20MA标准电流信号,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阀门在换上新表后不工作,而用24VDC控制却能开关阀门?请热心的朋友们给予帮助!

网友A:
检查电缆接线(因为表和阀门都是好的),无关的线要清除。

网友B:
新换的仪表带负载能力不够,定位器不能动作,换一个带负载能力比较大的仪表好了.

网友C:
不知楼主为何用电压信号,调节阀一般在工艺管道上都应该有旁通,,另4~20mA的信号发生器多的是。

使用旁通更换定位器;如果没旁通,用一段管子从中间剖开,夹住阀杆然后绑住,保持阀位

网友D:
注意一下电气定位器,24v电可能对里面电路损坏。

网友E:
应该用4~20mA的信号发生器来临时代用。24v电可能对电气定位器,里面电路有损坏。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F:
同意楼上的意见,也有可能是负载能力不够,接上负载后测一下电流看看

网友G:
可能是新仪表带负载能力不够,可以在新表后面接一个信号隔离放大器,增加带载能力。 详细技术资料: 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7121515193341214.pdf

网友H:
如果新换的仪表和原来的一样,则可能是阀门定位器坏;如果和原来的不一样则可能是仪表的带载能力有关,如有条件则加装信号隔离放大器,当然定位器也要检查.

楼主:
用4~20MA信号发生器给该调节阀4MA,8MA,12MA,20MA 电流信号,但阀门仍然没有任何反应,把信号发生器的电流信号给到另外一个调节阀,则阀门开启正常.但是,把新购进的仪表的输出电流(该仪表输出的电流值为21.7MA)加到另一调节阀上,结果依然不能驱动调节阀工作.
  难道是调节阀的定位器损坏了,仪表也有问题?
  新购仪表的型号与原来的不同,但厂家说他们已经用在同样的系统上达2000块之多了,不会有问题.

网友D:
对新购的仪表有万用表简单检测一下,4-20范围内是不是好的,照你说的,你新购的仪表是坏的,你的定位器也有问题了;再就是检查一下你的阀干,是不是有地方限制动作了。

网友I:
你的阀门定位器可能有问题,如果新购进的仪表有4-20MA的控制输出,有可能接线错误。

网友J:
打个电话800-8571-248,问一下中控仪表的张工程师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