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该如何选用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8-02-13):
请教各位高手:
我共有四套设备,每套设备上有三个点需进行温度采集,一个位置在直径30cm,高60cm左右的不锈钢圆柱体外壁(不锈钢桶内为有毒气体,不得在桶壁做焊接),另外两个位置为小拇指粗细的不锈钢管外壁,管内同样为有毒气体,安装温度测量仪器位置需做保温装置以确保温度测量准确,三点位置布线距离相距3-4米,温度测量值在20摄氏度左右,当测量值超过设定温度±0.5℃需做报警,请问我可以选用何种温度传感器及如何安装,谢谢各位出些好点子!

网友A:
可以考虑用红外线温度感测器与智能数显控制仪结合的方法,达到测温及控温的目的,不过成本相对来说较高

网友B:
1,3线制输出.
2,小直径铠装测量.
3,安装方式用捆绑式.
4,精度A级.
上海三康仪表有限公司
汪玉龙13918606578

楼主:
谢谢指教!
我这套系统会配置一台工控机,在工控机上显示各监测点温度值并设定报警值,跟工控机的连接不知道用485信号直接传送至工控机还是用4~20mA信号传送至PLC再通过以太网送至工控机为好!

用Pt100铂电阻更好安装,但Pt100信号直接传送至PLC盘线拉的太长很影响精度,用变送器转换为4~20mA信号附近又没有地方放置变送器,很是麻烦。

对控制不是很懂,有没有好的指点方案?谢谢!

网友B: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输出4-20mA

网友C:
同意PT100的说法
用pt100铂电阻作为测量元件 用三线或四线的方式引到PLC盘,这样影响就很小了

网友D:
可以考虑用光纤传感器,各方面技术指标没有问题,也是成本高些:www.probingtech.com

网友D:
我们有光纤温度传感器,485输出的三通道PCB板解调器,精度和传输距离都没有问题,约USD900/通道,不知是否能够承受? 国内有样品:www.probing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