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不够粗能并的吗?

楼主(2008-02-13):
150平方不够用了想并一根上去,但并上去的电缆不能和旧电缆穿同一个钢管,这样能并的吗?请搞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B:
能并!为了便于施工有时直接敷设两条小截面替代一条大截面的电缆。

网友C:
可以,但头要接紧。

网友D:
用在什么地方啊?应该可以吧!

网友E:
并上去的电缆不和旧电缆穿同一个钢管,有点问题。
如果一根电缆的矢量和不等于零,差值大时,电缆和钢管会发热。
考虑到上述影响因素,电缆的载流量应适当的留点余量。

网友F:
可以用,接头处要压实。不然会过热烧断的。

网友G:
压好了,就可以用

网友H:
没问题
可以用

网友I:
要同样粗的

网友J:
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用的,没问题

网友K:
下面引用由yjig在 2008-2-13 21:54:00 发表的内容:
  并上去的电缆不和旧电缆穿同一个钢管,有点问题。
如果一根电缆的矢量和不等于零,差值大时,电缆和钢管…
--------------------------------------------------------------------------------------------
支持,此问题应该引起注意.

网友L:
       应该是可以,并上去的电缆不和旧电缆穿同一个钢管,但是旧电缆要穿同一个钢管,不然的话,电缆的磁场会发生磁场效应,就不行了。

网友M:
可以但最好并一样粗的

网友N:
可以并,运行中注易电缆的电流或温度.

网友O:
没问题的,咱们公司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傅了。我就是怕yjig:曾及天涯师傅所说的哪样不在同一根钢管怕出问题。电是用在车间的真空热处理炉上的,现在添了新设备怕旧电缆不够粗想并一根上去的。

网友P:
二根电缆不必穿在一根管里,四芯电缆的电流向量和为零,二根电缆分别穿管和在一根管中一样;另外不要把电线管的涡流看的那么严重,只有在单根线大电流和多线向量和不为零且不平衡电流很大的情况下,才有明显的发热现象。

网友Q:
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R:
同型号,同规格,最好.

网友S:
当然可以。。而且还可以奎方用。。两根线与空气接触面积大。。散热较好。。比如、、两根16平方的可以当35的电缆使用‘’‘所以没问题

网友T:
可以,我做过,用的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