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温控仪表PID调节经验

楼主(2008-02-13):
我公司使用的是P908-701的泛达仪表  经常出现温度过高或过低,而无法调制正常  希望大家给予PID参数调整的一些经验

网友A:
我是泛达仪控有限公司的,建议你自整定一次,如仍无法正常控温,可以联系0769-22336547

网友B:
  你好,有事加QQ439596365,我可以帮你

网友C:
条件允许最好先用自整定,不行的话在人工调整

网友D:
先检查一下执行元件的动作是否正常,不一定全是PID参数的问题.

网友E:
用手动怎么样?如果不行.就检查执行元件.如果好用就调节PID,这方面的知识工控网能找到的.

网友F:
同意 先检查一下执行元件的动作是否正常,不一定全是PID参数的问题

网友E:
我这有高手的经验你看一下:
1.    PID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2.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2.PID控制器参数的工程整定,各种调节系统中P.I.D参数经验数据以下可参照:  温度T: P=20~60%,T=180~600s,D=3-180s   压力P: P=30~70%,T=24~180s,   液位L: P=20~80%,T=60~300s,   流量L: P=40~100%,T=6~60s。 3.PID控制的原理和特点     在工程实际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调节器控制规律为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简称PID控制,又称PID调节。PID控制器问世至今已有近70年历史,它以其结构简单、稳定性好、工作可靠、调整方便而成为工业控制的主要技术之一。当被控对象的结构和参数不能完全掌握,或得不到精确的数学模型时,控制理论的其它技术难以采用时,系统控制器的结构和参数必须依靠经验和现场调试来确定,这时应用PID控制技术最为方便。即当我们不完全了解一个系统和被控对象﹐或不能通过有效的测量手段来获得系统参数时,最适合用PID控制技术。PID控制,实际中也有PI和PD控制。PID控制器就是根据系统的误差,利用比例、积分、微分计算出控制量进行控制的。  比例(P)控制  比例控制是一种最简单的控制方式。其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成比例关系。当仅有比例控制时系统输出存在稳态误差(Steady-state error)。  积分(I)控制  在积分控制中,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积分成正比关系。对一个自动控制系统,如果在进入稳态后存在稳态误差,则称这个控制系统是有稳态误差的或简称有差系统(System with Steady-state Error)。为了消除稳态误差,在控制器中必须引入“积分项”。积分项对误差取决于时间的积分,随着时间的增加,积分项会增大。这样,即便误差很小,积分项也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加大,它推动控制器的输出增大使稳态误差进一步减小,直到等于零。因此,比例+积分(PI)控制器,可以使系统在进入稳态后无稳态误差。  微分(D)控制  在微分控制中,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微分(即误差的变化率)成正比关系。 自动控制系统在克服误差的调节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振荡甚至失稳。其原因是由于存在有较大惯性组件(环节)或有滞后(delay)组件,具有抑制误差的作用,其变化总是落后于误差的变化。解决的办法是使抑制误差的作用的变化“超前”,即在误差接近零时,抑制误差的作用就应该是零。这就是说,在控制器中仅引入“比例”项往往是不够的,比例项的作用仅是放大误差的幅值,而目前需要增加的是“微分项”,它能预测误差变化的趋势,这样,具有比例+微分的控制器,就能够提前使抑制误差的控制作用等于零,甚至为负值,从而避免了被控量的严重超调。所以对有较大惯性或滞后的被控对象,比例+微分(PD)控制器能改善系统在调节过程中的动态特性。

网友G:
在工况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把PID参数整定好后其控制品质是可以让人满意的。但是当工况发生变化时,其在出现正偏差和负偏差时的过程对象特征是不同的,其过程的时间常数是不同的,反映在控制器上就是控制器的增益是要改变的。但是PID控制器是无法实现实时改变控制器参数的,更不允许进行自整定的。如果你对对控制品质要求比较苛刻的话,建议你更换控制器。

网友H(2008-06-16):
广东省佛山恒众机电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广东佛山市华南气动液压五金机电城一区B座323.325号
公司核心价值观:诚信 业绩 创新 共赢.
公司人本理念 :客户至上 不断进取 自我完善.
经营产品:
各种国产进口机电进出口业务
进口国产各类机电气动配件
进口国产各类机电液压配件
进口国产各类机电燃烧控制设备配件
进口国产各类机电自动化电器配件等
现货批发(当天发货)
如有需求者请与我们联系0757-83897392 13902844926 彭生联系
谢谢!

产品简介
JEC-T980系列微电脑程序控制器,具有自诊断功能,可显示故障状况,Fuzzy PID自整定功能标准配备,输出缓冲启动,可启动输出量,手/自动无干扰切换,接受各式热电偶、热电组或线设定性信号,一组报警可追加至3组,16段程序控制,一台主表能和多台附表进行数位通讯。

技术参数

输出规模:TC、RTD、DCV、DCA

采用同期:0.5sec

工作电源:85-265VAC DC10-50V

环境温度:-10-+50摄氏度

测量精度:正负0.5FS

重量:小于或等于0.3Kg
型号:
JEC T980-301000
JEC T980-101000
JEC T980-201000
JEC T980-401000
JEC T980-501000
JEC T980-601000
JEC T980-701010
JEC T980-801000
JEC T980-901000

JEC T990-30102
JEC T990-10100
JEC T990-201000
JEC T990-401000
JEC T990-501000
JEC T990-601000
JEC T990-701010
JEC T990-801000
JEC T990-901000

JEC T970-301200
JEC T970-10100
JEC T970-201000
JEC T970-401000
JEC T970-501000
JEC T970-601000
JEC T970-701010
JEC T970-801000
JEC T970-901000

网友I(2010-11-01):
万兴鸿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是台湾泛达电子在大陆的生产基地。

网站:www.pan-globe.com

网络营销部  李生

电话:0769-23107800-226     15019004982

传真:0769-23107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