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TP270触摸屏与CPU315通讯用什么电缆??

楼主(2008-02-13):
如题,请教

网友A:
可以用Profibus总线

网友B:
MPI电缆,看需要一般几米了?有需要联系,上海屹科自动化,021-58795683-15,李先生

网友C:
用PROFIBUS电缆加总线接头就可以了

网友B:
MPI电缆成本最低!用DP电缆+总线接头成本太高了!这个楼主要自己考虑了!

网友D:
用其总线接头和PROFIBUS电缆就可以了,如果想自己做就按照3--3、8--8就可以了。相互学习。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E:
用到PROFIBUS就用DP电缆好了,没用到就用MPI

网友F:
MPI即经济又好用,自己做一个很方便的

网友G:
用到PROFIBUS就用DP电缆 贵 速度快
MPI 便宜 速度慢

网友H:
方法有二:
1.采用MPI电缆方式.优点在于便宜;缺点在于不能通过这根MPI电缆同时实现PC机与PLC以及PC机与触摸屏的上下载功能
2.采用PROFIBUS-DP电缆.在PLC端采用带PG接口的DP接头,触摸屏端采用不带PG接口的轴向出线DP接头;正常情况下PLC和触摸屏通过这根PROFIBUS-DP电缆正常通讯,通讯方式为MPI;如果需要监控PLC状态以及对PLC和触摸屏进行上下载程序,此时只需要将USB接口的PC-Adapter连接到PLC的带PG接口的DP接头上,可以轻松完成上述工作,而无需使用其他类似RS232电缆对触摸屏进行上下载,这样调试电脑无需串口,非常方便.

网友I:
你要根据你的现场情况来决定使用什么方式?
距离短当然用MPI了
长距离必须用DP网络接头和PROFIBUS电缆,因为这样屏蔽好,不丢失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