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讯线的作法

楼主(2008-02-13):
西门子200与触摸屏通讯,无通讯线,想自已作,该如何做?恳请赐教!

楼主:
是要用MPI电缆吗?

网友A:
和什么触摸屏?品牌 型号

楼主:
西门子的270

网友B:
像西门子技术支持求助

网友C:
3---3
8---8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C:
前提:触摸屏是西门子的!

网友D:
将270的波动开关如下设置。
然后,270的IF1B口的3,8脚,分别连200零口的,3,8脚。

楼主:
谢谢大家,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