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铜线,保险

楼主(2008-02-13):
有没有用铜线代替熔断器的,该如何去计算,我觉的好多都扔了怪可惜的

网友A:
用铜丝在有的地方是可以的,象跌落式的就可以,查查书吧

网友B:
原来的RC1A插入式熔断器就可用铜线作为熔丝使用。但是现在不提倡使用RC1A熔断器不怎么安全,但在很多不危险场所非常可靠利用了金属材料物理性质。有手册可查的不需要去计算比如1平方毫米铜丝额定电流52A,熔断电流104A;1.5平方毫米额定电流63A,熔断电流125A;2平方毫米额定电流80A,熔断电流160A。老的电工手册上都有,新的手册上有没有去看一下。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我们用的1平方的多股铜丝中的一股小铜丝一般是额定电流5安,

楼主:
我想找一个对换表,哪位师傅能告诉一下

网友D:
可以用,但大小不好控制,最好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