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Drive Monitor软件控制电机

楼主(2008-02-13):
有几台电机通过Profibus总线将6Se70  MC系列书本型变频器连接起来,现在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家一下。
用Drive  Monitor 软件在线访问其中一台变频器,设置好速度,然后启动,然而电机并未动作,是何原因? 另外怎样实现反转功能,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具体的操作步骤?多谢了!!

网友A:
是否参数错误

网友B:
参数下载到电机没有噢?

网友B:
噢 是变频器 不是电机 打错

网友C:
你从总线进行参数启动,你得进行相应的命令源的设定,以及速度参考数值的设定

网友D(2008-03-17):
要确定你的控制方式是总线通讯吗?还有MC是否是在o0009状态.或者是否有报警,可根据相应的报警故障值判断.

网友E:
肯定是你的USS参数设置不对,例如你的命令源参数设置P554不对,或给定源P443不对

网友F:
Drive Monitor不能用于控制MC系列变频器

网友G(2012-04-15):
引用 网友H:
Monitor不能用于控制MC系列变频器

Drive Monitor不能用于控制MC系列变频器 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dwesjj关于Drive Monitor不能用于控制MC系列变频器 内容的回复:Drive Monitor不能用于控制MC系列变频器 吗

可以控制,估计楼主修改了参数没有传到变频器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