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能调节压力吗?

楼主(2008-02-14):
如题,如果能怎么调节

网友A:
好象有专门的可调节阀门

网友A:
溢流阀—调节流量
比例阀—调节压力

网友B:
楼上不要乱讲,溢流阀是调节压力的,节流阀才是调节流量的。
常讨论的液压调节阀一般都指电磁在线调节,靠比例电磁铁实现,你想要精度高可以用伺服阀,前提是有足够的银子。

网友C:
液压减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