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普通家庭住宅地线怎样布设的?

楼主(2008-02-14):
普通家庭住宅,大都是单相两线,在布设电线时,插座的地线是怎样接的?

网友A:
一般好像都不接地。

楼主:
空调,电冰箱,洗衣机都不接地的吗?
如果它们漏电了,漏电保护开关可以很好地起到保护作用吗?

网友B:
有漏电保护开关就行了。

网友C:
漏电保护开关就行

网友D:
应该有专用接地线与接地体连接,接地线颜色为黄绿双色线

网友E:
不要去接地线让它空着,千万不要地线PE与零线N短接很危险的!在电表--熔断器(一定要用熔断器,断路器不可靠)输出后加装一个动作电流15mA,小于0.1S漏电保护器保护一个月试验一次判断漏电保护器的好坏就比较安全了。楼主这个供电是TT系统的老住宅典型接线方法,不同于现在的新住宅TN-C系统的PEN线可以分出PE保护零线和N工作零线来!红、淡蓝、黄绿线输入用户。楼主的输入线是红、蓝线或者是红、黑线,是没有黄绿PE保护线的!

网友F:
在设计家庭用电回路时就应当把地线考虑进来,一般现在住宅在进户线都会留有专门接地的端子排。空调、热水器、冰箱等用电器最好安全接地。否则万一有不测,十个“防电墙”都白搭。

网友G:
在室外打一接地极不就行了.

网友H:
   一般的楼房都有专门的地线,但是一般的民宅一般是空着的,这样是很不安全的,最好是自己加一个接地装置。然后接到插座或是电器设备上。

网友I:
都有专门的地线,设计规范上都有.

楼主:
下面引用由欣欣向荣在 2008-2-14 15:24:00 发表的内容:
  不要去接地线让它空着,千万不要地线PE与零线N短接很危险的!在电表--熔断器(一定要用熔断器,断路器不可…
--------------------------------------------------------------------------------------------
你好,你所说的熔断器是指保险丝/保险管之类的吗?而断路器就是所谓的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J:
接地是一定要的

网友E:
你所说的熔断器是指保险丝/保险管之类的吗?而断路器就是所谓的漏电保护开关?

熔断器是指保险丝/保险管之类,而断路器就是指闸刀开关或者自动开关之类的。自动开关(空气开关)因为没有明显断开点根本就看不清到底是合上的还是分开的不能单独作为总开关,但在熔断器的下方可以作为总开关。用在漏电保护器的后面用作各支路过载、短路保护,熔断器作为总电路的短路保护和断开电路的总明显断开点。相线L和工作零线N都需要进入熔断器后输出连接触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器)作总电路漏电保护,再接各支路的空气开关。

网友E:
TT系统在独立小楼可以自己做个接地装置做PE保护线。在公寓大楼到什么地方去做接地装置,绝不容许在水管之类上当接地。只能用上述方法加装漏电保护器。

楼主:
非常感谢欣欣向荣的解答,当然也很感谢楼上各位的意见。

我们家里自建房的,供电局过来的都是两根线:L和N线。供电局已经固定连接好进屋外设备:从主线出来连进电度表(用铁皮密封的,而且还有防拆绳子,像水表一样,自已不能打开的),电度表出来后有个大闸刀,大闸刀出来后还接了个30A的漏电保护开关。

室内布线只能在他的漏电开关出来后连接进去了。
不接地线真的安全吗?
如果自已做的接地装置,用铁枝打入大地1到2米,然后再将插座的地接到铁枝上,这方法可行吧?
或者大家还有其它更好的方法?

网友K:
自己砸个接地体不就OK了

网友E:
采用保护接地时,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与防雷接地共用接地装置时,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Ω。人工接地体可采用水平敷设的圆钢、扁钢、垂直敷设的钢管角钢、圆钢,敷设人工接地体不应少于二根,采用垂直敷设时,入地深度不应小于2.5m,二根接地体之间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5m。接地体顶面埋深当无设计要求时,深度不宜小于0.6m。
保护线和接地体最小尺寸:一般人工接地体接地装置应采用热镀锌钢材,都采用型钢,钢管直径40-50毫米,壁厚至少3.5毫米,角钢厚度至少4毫米,圆钢直径至少10毫米,扁钢截面至少100平方毫米,厚度至少4毫米;保护线采用绝缘导线时,铜芯不小于2.5平方毫米。保护线采用与相线同质时,相线截面小于等于16平方毫米保护线截面不小于相线截面。
保护线与接地装置连接:采用压接和焊接的可靠方法。采用焊接时,扁钢搭焊长度不小于2倍扁钢宽度,至少焊牢三个棱边;圆钢搭焊长度不小于6倍圆钢直径,至少焊牢两个棱边。采用螺钉压接时,要采用防松措施。保护线不宜采用铝芯线,裸铝线材严禁直接埋地敷设。保护线应经常检查,发现破损、断线、松动、脱落、腐蚀等应及时排除。

网友E:
闸刀开关是否是闸刀下面有可装熔丝的,如果单是闸刀就要在触电保护器的下面再加熔断器,L、N都要进熔断器作短路保护。

网友L:
 “我们家里自建房的,供电局过来的都是两根线:L和N线。供电局已经固定连接好进屋外设备:从主线出来连进电度表(用铁皮密封的,而且还有防拆绳子,像水表一样,自已不能打开的),电度表出来后有个大闸刀,大闸刀出来后还接了个30A的漏电保护开关。

室内布线只能在他的漏电开关出来后连接进去了。
不接地线真的安全吗?
如果自已做的接地装置,用铁枝打入大地1到2米,然后再将插座的地接到铁枝上,这方法可行吧?
或者大家还有其它更好的方法?”

1、楼主的问题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2、一定要分清两种情况:
(1)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即IT系统(保护接地系统);
(2)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即TN系统(保护接零系统);
(3)我们国家380v低压供电系统从未用过TT系统;
3、如果是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即IT系统(保护接地系统),你可以将插座的上孔接到水管等自然接地体上,也可以“自已做的接地装置,用铁枝打入大地1到2米,然后再将插座的地接到铁枝上”;
4、如果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即TN系统(保护接零系统),这个系统的特点是有重复接地,现在有两种情况:
(1)新建的楼区进户线是三根L、N、PE,你可以将插座的上孔接到PE线上;
(2)老建的楼区进户线是两根L、NPE,你可以将插座的上孔接到PEN线上(方法是,插座的上孔先接到PEN线上,然后左零孔再接到PEN,即插座的上孔接在PEN线电源一侧,左零孔接到PEN负载一侧);
5、老建的楼区进户线是两根L、NPE,虽然安装了漏电开关,但是漏电开关会出现拒动,而起不到漏电保护作用;
6、所以新建的楼区都要求进户线是三根L、N、PE;

网友L:
“不要去接地线让它空着,千万不要地线PE与零线N短接很危险的!”的说法是错误的!!!

网友L:
进户线PEN公用,本来就是一根,有什么危险!

网友E:
  我说刘志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在那里工作说出来一下!说你你要跳起来!怎么这么孤陋寡闻。而且缺少“安全工作规程”教育!顽固透顶!真的需要而且是必要的去“安规”“劳教”一番!
  搂主请自己掂量怎么去做!不到变压、配电室就能判断出供电局给你的是TN-C、TT、还是IT系统供电。
1、TN-C系统给你的两根输入线必然有一根黄绿镶嵌色的PEN线(有的可能不规则是根蓝线也有线头做黄绿标色)而且大于等于10平方毫米(老的也有6平方),到了用户电表后输出三根线,红色、淡蓝色、和黄绿色PE线。成为TN-C-S系统这是供电局必须做的!一下之看不出?电表箱内必然有个接零铜排,输入的零线接在上面的淡蓝线输出到电表,让你从接零铜排接PE保护零线。
2、TT系统变压器中性线接地而且只有变压器接地没有重复接地、IT不接地系统(只有防雷接地平常是不接地的只有雷电击穿接地或者有个接地电阻)。输入的两根线为三相线中的黄、绿、红线中的一种颜色线和蓝色线(不规则的可能两根相同色线)或者是黑线。配电箱内没有接零铜排!如何来区分这两种系统:
  用氖泡电笔、数字电笔(连续量的不是固定几个量的)或者万用表。
  TT系统因为变压器中性线有接地。相线L用氖泡电笔测量会很亮;零线N不亮。数字电笔和万用表相线对地测量必然是220V(可能会低一些);相、零线测量220V;零线对地测量一般为0V(有的可能有几V电压,但不会超过10V是线路压降造成的)。
  IT系统不接地系统。相线L用氖泡电笔测量会不亮(有些会亮但很暗,电容效应);零线相同。数字电笔和万用表相线对地测量很乱不知道是多少伏,但不会超过150V这是一定的,原因是电容效应产生的;零线一样。
  本人电气工作三十六年。受《安规》教育二十年至今从未间断过!经历了TT系统到TN-C系统的转换。经历了保护线PE从黑线到现在的必须是黄绿线的转换。经历了三相四线制零线是相线的一半到现在的十六平方毫米及以下同截面,计算机房还要放大。
  万人的重型机械厂电气工作二十五年,漫国内跑了八年,铁路三年。从事的工作由电工、电工实习教师、数控机床安装维修工程师、电气主任工程师、网络电气监控集成设计师。工作地点上海,够全面地吧!

网友L:
 “TT系统变压器中性线接地而且只有变压器接地没有重复接地、IT不接地系统”

1、上述说法错误!
2、IT不接地系统,没有重复接地,因为没有工作接地;
3、低压380v供电系统,没有用TT系统的;
4、低压220v供电系统,有用TT系统的,因为有工作接地,所以就有重复接地;

网友L:
欣欣向荣:师傅,我非常高兴看到你能指出我的发言有什么错误,最好将错误的原话帖出来,并指出正确的是什么!

网友L:
是什么系统,一定要确认,不能只靠检单测量来判断!

楼主:
我正想问如何区分TT或是TN-C系统。这里供电局主线是红蓝两根,在房屋外引接两根下来就进电表了,出来也是只有两根线。也就是L与N了。我曾用电表量地L是亮的,而N不亮。按理应该是TT系统了。但不点不明白:
既然
“TT系统因为变压器中性线有接地。相线L用氖泡电笔测量会很亮;零线N不亮。数字电笔和万用表相线对地测量必然是220V(可能会低一些);相、零线测量220V;零线对地测量一般为0V(有的可能有几V电压,但不会超过10V是线路压降造成的)。”
那么
用万用表量度相线对地,何来的地呢?相对零为220V,相对地为220V,零对地为0~几V,那岂不是与TN-C系统(PE与N共同)所测的结果一样吗?

最后想发自内心说两句题外话,我来这里是抱着学习与交流的心态的,相信大家也是。学术讨论偏激或是尖锐点没所谓,对人则要以和为贵,呵呵。
说真的,自从我发表了这个主题后,我觉得收获甚多,真的很感谢大家的热心发言。虽然自己一直搞电子的,但对于电工方面以前接触较少,这段时间也不停在查阅相关资料,但说到接地问题涉及的知识太广了,还有很多不明之处,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E:
刘志斌先生你在现在这个论题错误:、如果是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即IT系统(保护接地系统),你可以将插座的上孔接到水管等自然接地体上,也可以“自已做的接地装置,用铁枝打入大地1到2米,然后再将插座的地接到铁枝上”;
1、接到水管!请记住水管不是自然接地体,它的连接中间有麻丝类的和塑料制品类的不能达到连接的连续性!也就达不到保护的要求,而且很容易造成水管带电,不要以为IT系统是个不接地系统。但它有着很多的不确定因素,所以接地保护线是不能马虎的!你可能会说水管中有水也是个自然接地体。要知道水管中的水是比较纯净的相当于一个15W灯泡的阻值也就是相当于一个人体阻值。
2、进户线PEN公用,本来就是一根,有什么危险!这个问题很尖锐也很严重!请记住民用住宅供电局给你的两根线,从电表输出后带有熔断器电表箱内没有接零铜排就不能当成TN-C系统来对待。实际上它是个TT系统的翻版。PEN不能当PEN,只能当N工作零线来处理。为什么会这样我会在下面回答你!

网友L:
  “请记住水管不是自然接地体”的理由不充分,一般还是可以的!

网友L:
  “请记住民用住宅供电局给你的两根线,从电表输出后带有熔断器电表箱内没有接零铜排就不能当成TN-C系统来对待。实际上它是个TT系统的翻版。”

这个说法十分错误!

网友L:
  “实际上它是个TT系统的翻版”

如果你把他当成“TT系统”,设备外壳采用接地保护,将是十分危险的!

网友E:
 楼主你好:
我正想问如何区分TT或是TN-C系统。这里供电局主线是红蓝两根,在房屋外引接两根下来就进电表了,出来也是只有两根线。也就是L与N了。我曾用电表量地L是亮的,而N不亮。按理应该是TT系统了。但不点不明白:
既然
“TT系统因为变压器中性线有接地。相线L用氖泡电笔测量会很亮;零线N不亮。数字电笔和万用表相线对地测量必然是220V(可能会低一些);相、零线测量220V;零线对地测量一般为0V(有的可能有几V电压,但不会超过10V是线路压降造成的)。”
那么
用万用表量度相线对地,何来的地呢?相对零为220V,相对地为220V,零对地为0~几V,那岂不是与TN-C系统(PE与N共同)所测的结果一样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
1、TT与TN-C系统区别就在于系统这根零线上!一个没有重复接地而另一个有重复接地。如果是TT系统很容易的按照TN-C系统要求进行重复接地即刻使TT变成了TN-C系统,只要把蓝线的两头做黄绿标色就是复合零线PEN。而为什么我们的的老民宅用户没法用TN-C系统的这些安全优点呢?第一,供电局为了节省开支。第二,公寓大楼重复接地困难,接地线会拉得很长还不一定能达到要求,改造需要钱。加个触电保护器虽然还不是很安全,相对来说还是安全了许多节省了供电局的改造费用!第三,防窃电!TT系统的要窃电很不容易做到的需要很多手脚而且容易发现和不安全!
2、关于三眼插座PE孔的连线问题。供电局给用户的红、蓝两根线他就是TT系统的L、N线,TN-C系统供电局只给用户两根线,蓝线接入电表出来单相用户两根线都要进入熔断器做短路保护,理论上讲它是PEN分离来的,但它是工作零线。可以用铜丝直接不就成了PEN吗?PE孔线不就可以短接上去了吗?不可以!因为TN-C是从TT系统延伸来得为了防止触电事故的发生,《安规〉中有特别的规定!而且L、N线不小心互换了就有触电的危险!所以供电局给用户的蓝线不能当PEN只能当N线。所以这个TN-C还是TT的翻版。还是TT而不是TN-C。PE孔还需另接保护线!
3、为什么说TN-C系统是TT延伸的?在上海几十年前,有许多弄堂小厂它和很多单相用户公用同条线路,由于低压线路比较短,路边变压器中性线有一个接地(即是中性线接地也是防雷接地)当时还是比较先进的,没有配电房就直接的分配到了各个用户电表没有重复接地(现在这种情况还有)经常有发生断零线事故打坏电器,有的小厂电工就很聪明在自己的电表下方给打了一个地桩连在了零线上很少再发生打坏电器的事故,慢慢的使用的人越来越多就成了重复接地的前生。TT系统还有很多重复接地原因在这里不多说了!
还有我们的农村用电。早前为了节省线路的费用用大地作为零线,变压器中心线接地,三相线输出到用户输入点,在这个点上打一个接地桩作为中性点连出中性线再进行配电。
4、TT与TN-C在配电箱内的区别就是线色的区别和有没有接零排的区别主要的一点就是接零排。有接零排就可以接保护零线,没有只能当TT系统。
5、用万用表来区别TT和TN-C。正常的TN-C你可以对水管来测量这个电流不足于造成触电。放心的得来测!两种系统对相线都是220V。而零线就不同了。TT肯定超过1V电压;TN-C基本上是0V不超过0.5V,这是两系统原理所决定的!

网友M:
“普通家庭住宅,大都是单相两线”现在的新建房屋都是单相三线制。

网友M:
左零右火,中保护。

网友M:
下面引用由状元在 2008-2-14 21:15:00 发表的内容:
  在室外打一接地极不就行了.
--------------------------------------------------------------------------------------------
阁下一个标准的接地是在接地体外20米的地方匝地,电阻小于4欧姆,重复接地也是小于16欧姆,请问业主不是物业也不是房地产商,哪来的精力和时间去弄?

网友L:
  “TT与TN-C系统区别就在于系统这根零线上!一个没有重复接地而另一个有重复接地。如果是TT系统很容易的按照TN-C系统要求进行重复接地即刻使TT变成了TN-C系统,只要把蓝线的两头做黄绿标色就是复合零线PEN。”

1、TT系统,即变压器中性点接地(T)系统,而负载设备外壳保护接地(T)系统;
2、TN系统,即变压器中性点接地(T)系统,而负载设备外壳保护接零(N)系统;
3、“一个没有重复接地而另一个有重复接地”的说法十分错误,只要变压器中性点接地(T)即工作接地,就需要重复接地,重复接地是对工作接地的重复,重复接地的意义在于防止零线断线的危险等;
4、把有无重复接地说成TT系统与TN系统的区别是极其错误的概念;

网友L:
  “TN-C是从TT系统延伸来得为了防止触电事故的发生,《安规〉中有特别的规定!而且L、N线不小心互换了就有触电的危险!所以供电局给用户的蓝线不能当PEN只能当N线。所以这个TN-C还是TT的翻版。还是TT而不是TN-C。PE孔还需另接保护线!”

1、TT系统,即变压器中性点接地(T)系统,而负载设备外壳保护接地(T)系统;
2、TN系统,即变压器中性点接地(T)系统,而负载设备外壳保护接零(N)系统;
3、TN系统又根据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是否分开分为三类:
(1)TN - C 系统: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完全公用,即原来的三相四线制供电;
(2)TN - S 系统: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完全分开,即现在的三相五线制供电;
(3)TN - C - S 系统: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一部分公用PEN,一部分分开N、PE,即现在的干线为三相四线制供电,用电地改为五线;
4、我国低压380v供电系统,变压器中性点接地(T)系统,只能采用保护接零(N)!
5、国外低压220v供电系统,变压器中性点接地(T)系统,采用保护接地(T)!
6、我国低压380v供电系统,变压器中性点接地(T)系统,不允许采用保护接地(T),因为它起不到保护作用!
7、说“TN-C是从TT系统延伸来得”,是不懂瞎说!

网友L:
  “农村用电。早前为了节省线路的费用用大地作为零线,变压器中心线接地,三相线输出到用户输入点,在这个点上打一个接地桩作为中性点连出中性线再进行配电。”

1、农村、矿山、与供电集中的情况,一般采用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I),负载设备的金属外壳保护接地(T),即IT系统;
2、IT系统,是个安全、可靠的供电系统,单相触电事故少,但不适应供电范围大的情况,供电范围大的情况采用TN系统;
3、所以我们国家低压供电方式只有IT系统和TN系统;
4、“农村用电。早前为了节省线路的费用用大地作为零线,变压器中心线接地,三相线输出到用户输入点,在这个点上打一个接地桩作为中性点连出中性线再进行配电”的说法和做法是胡作非为而已!

网友L:
  “TT与TN-C在配电箱内的区别就是线色的区别和有没有接零排的区别主要的一点就是接零排。”

1、我国低压供电方式只有IT、TN两种供电方式;
2、“TT与TN-C在配电箱内的区别”的问题本来就不存在;
3、你作为电工,只需要知道你的低压供电方式是IT、TN两种供电方式中的哪一种?!
4、IT系统由于没有工作接地,所以没有重复接地,有重复接地肯定是TN系统;

网友L:
 “TT与TN-C在配电箱内的区别就是线色的区别和有没有接零排的区别主要的一点就是接零排。有接零排就可以接保护零线,没有只能当TT系统。”

1、“有接零排就可以接保护零线,没有只能当TT系统”,说这话是教人违法,叫人送命!
2、不懂装懂害人害己啊!!!

网友N:
有条件的地方在做房屋基础的时候,最做一个等电位接地体焊接在钢筋网上,这对防雷、电气保护地都是十分有益的。

网友O:
有规定和验收标准,

网友P: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楼主一定晕,欣欣向荣说的对,支持。

网友P:
找本电工手册,搞清TT,TN-C,TN-c-S系统,自己想想,就明白了。

网友E:
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中和工作中,如果有遇到单相使用,进入用户的线色为红色或别的什么颜色和黄绿色,这是一种不规范的配线,必须要搞清楚这条黄绿线来龙去脉。在很多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是一种假象,既不能当PEN线也不能当成PE线或N线使用!我们知道在《安规》中黄绿线的使用只能用作保护线!必须从新放线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了大家不可迟疑!其标准配线是红线(相线)、淡蓝线(工作零线N)、黄绿线(保护线PE)和没有保护线的红(相线)、蓝(黑)(工作零线N)绞线或平行线。或老标准红线(相线)、除黑色外的颜色线(工作零线)、黑线(保护线PE)和没有保护线的红线、黑线(只能当作工作零线使用)。适合于各种系统的使用。
  如果确定黄绿线为TN-C系统的PEN线,此线必须不小于10平方毫米(老标准不小于6平方毫米)。低于标准必须重放线,或者只能通过转换成淡蓝线作为工作零线使用不得小于相线。
  淡蓝线(蓝线为了区别于其他线色交流电路中相近于淡蓝色代用了淡蓝色,但它是直流电线路中的负极标准线)是工作零线N色线,不能当作PEN线。
  如何转换。
  配电箱内:明显处用接零铜排,将PEN分为淡蓝色线N、黄绿色线PE输出,一个螺钉端口接一条线。在规定时间内检查是否完好。
  在配电箱外:(室外除外必须采用防御装置)
  在牢固的墙面明显处用瓷底接零铜排,接法同上。在规定时间内检查是否完好。

网友L:
  “ TN-C系统的PEN线,此线必须不小于10平方毫米(老标准不小于6平方毫米)。低于标准必须重放线,或者只能通过转换成淡蓝线作为工作零线使用不得小于相线。”

这句话是对的!

网友L:
总结一下:
1、如果进户线是三根(TN - S):
(1)一根相线L,一根工作零线N,一根保护零线PE;
(2)一根相线L,一根工作零线N,要通过漏电保护器(工作零线N不得再重复接地);
(3)一根保护零线PE,不通过漏电保护器,不进开关,不装保险;
(4)所有电器设备的金属外壳必须接保护零线PE(保护零线PE可以再重复接地);
2、如果进户线是二根(TN - C):
(1)一根相线L,一根工作零线、保护零线公用零线PEN[/b];
(2)公用零线PEN截面要足够大,不小于相线;
(3)如果安装漏电保护器,一根相线L、一根公用零线PEN要通过漏电保护器,这时漏电保护器会出现拒动,起不到保护作用;
(4)所有电器设备的电源线应有三根构成,一根相线L,一根工作零线N,一根与金属外壳连接的保护零线PE;
(5)所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座直接与进户干线直接相连,三孔规定左零、右火、上保护;
(6)公用零线PEN先接入上孔,端头再接左零孔;
(7)电视机等外壳不需要接保护的,用两眼插头、插座;
3、个别地区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进户线也是两根(IT):
(1)这种系统没有重复接地;
(2)一根相线,一根工作零线N ;
(3)一根相线,一根工作零线N ,要通过漏电保护器;
(4)所有电器设备的电源线应有三根构成,一根相线L,一根工作零线N,一根与金属外壳连接的保护接地线PE;
(5)所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座直接与进户干线直接相连,三孔规定左零N、右火L、上保护接地PE;
(6)在室内水管等自然接地体或制作一接地保护线PE,接到上孔;
4、在低压380供电地区,没用TT系统,因为它不安全!

网友Q:
接地是必须要接的.

网友E:
3、个别地区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进户线也是两根(IT):
(1)这种系统没有重复接地;
(2)一根相线,一根工作零线N ;
(3)一根相线,一根工作零线N ,要通过漏电保护器;
(4)所有电器设备的电源线应有三根构成,一根相线L,一根工作零线N,一根与金属外壳连接的保护零线PE;
(5)所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座直接与进户干线直接相连,三孔规定左零N、右火L、上保护PE;
(6)在室内水管等自然接地体或制作一接地保护线PE,接到上孔;
4、在低压380供电地区,没用TT系统,因为它不安全!

第一,请不要再蛊惑人将水管当成自然接地体!这是由《安规》强制规定的!再次重申不要再这么做了,宁可不用保护线也不要这么做!用末端(使用设备的电源输入处)漏电保护器动作电流15mA,小于0.1S漏电保护器保护,替代保护线,每次使用时试验一次,来保证漏电保护器的工作正常!保护自己也不损害大家!
第二,单相用户如果供电部门只给你的用户两根线(红线和蓝线)蓝线不能当保护线,上端极有可能线路接有熔断器,切切注意!不给你黄绿PE保护零线就只能另接保护线,供电部门这样的做法就是告诉你需要使用保护线PE的必须保护接地并用漏电保护器配合保护。切不可保护线PE与工作零线N(蓝线)短接(杜绝PEN线所带来的配线假象)。保证接线的统一性!这样就可以不管供电线路系统供电部门如何改变、改造,而不会造成对单相用户使用者的安全危害!切实保证用电者的安全用电!我们的绝大多数用电者是不会去关心线路系统是处于什么线路系统的状况下供电的!而这样做是线路安装和维护人员必须注意和去执行的,维护供电和使用的安全使用环境!

网友R(2010-07-19):
引用 网友L:
  “ TN-C系统的PEN线,此线必须不小于10平方毫米(老标准不小于6平方毫米)。低于标准必须重放线,或者只能通过转换成淡蓝线作为工作零线使用不得小于相线。”

这句话是对的!

网友S(2016-03-30):
引用 网友E:
3、个别地区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进户线也是两根(IT):(1)这种系统没有重复接地;(2)一根相线,一根工作零线N ;(3)一根相线,一根工作零线N ,要通过漏电保护器;(4)所有电器设备的电源线应有三根构成,一根相线L,一根工作零线N,一根与金属外壳连接的保护零线PE;(5)所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座直接与进户干线直接相连,三孔规定左零N、右火L、上保护PE;(6)在室内水管等自然接地体或制作一接地保护线PE,接到上孔;4、在低压380供电地区,没用TT系统,因为它不安全!第一,请不要再蛊惑人将水管当成自然接地体!这是由《安规》强制规定的!再次重申不要再这么做了,宁可不用保护线也不要这么做!用末端(使用设备的电源输入处)漏电保护器动作电流15mA,小于0.1S漏电保护器保护,替代保护线,每次使用时试验一次,来保证漏电保护器的工作正常!保护自己也不损害大家!第二,单相用户如果供电部门只给你的用户两根线(红线和蓝线)蓝线不能当保护线,上端极有可能线路接有熔断器,切切注意!不给你黄绿PE保护零线就只能另接保护线,供电部门这样的做法就是告诉你需要使用保护线PE的必须保护接地并用漏电保护器配合保护。切不可保护线PE与工作零线N(蓝线)短接(杜绝PEN线所带来的配线假象)。保证接线的统一性!这样就可以不管供电线路系统供电部门如何改变、改造,而不会造成对单相用户使用者的安全危害!切实保证用电者的安全用电!我们的绝大多数用电者是不会去关心线路系统是处于什么线路系统的状况下供电的!而这样做是线路安装和维护人员必须注意和去执行的,维护供电和使用的安全使用环境!

欣欣向荣极具专业素养!并有很强的责任心。非常认同您的见解,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