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电脑上显示PLC里的数据曲线

楼主(2008-02-14):
用SIMENS的PLC计算出一组数据,如何在电脑上显示成曲线(不是监控),用VB吗?
如何用电脑象触摸屏一样,操作PLC(起/停电机)和显示PLC内部状态/数据,也是用VB吗?
VB上手快吗?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组态监控软件来完成呢.干嘛非要自己开发呢?如果是使用那就选择组态,如果是学习那就用VB,呵呵,VB还是很好学的

网友B:
组态监控软件

网友C:
用SIMENS的PLC计算出一组数据,如何在电脑上显示成曲线(不是监控),用VB吗?
-》用WINCC,等组态软件来作很方便
VB得自编 通讯部分及数据记录,曲线生成等,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