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安全栅

楼主(2008-02-14):
隔离栅的可靠性。PFDavg < 1E-03。
双通道AI、AO、DO、温变,四通道DI,年更换率不大于0.3%
节省隔离栅投资15%以上。
节省机柜空间50%以上。

品种齐全的隔离栅系列
全面、完善地支持HART通讯
单通道、多通道
无源隔离栅和Sink信号输出
信号转换、信号分配、报警设定
安全完整性等级SIL指标,符合IEC61508
轨道供电、可插拔端子
现场线路故障检测和故障信息采集

本安防爆等级:Ex [ia] IIC
采用变压器隔离,隔离性能好。危险侧和安全侧之间出厂测试大于1500V/50Hz隔离。
在充分保证本安防爆性能的同时,兼顾工厂整体安全的最新要求,隔离栅的主要产品符合国际标准IEC61508和IEC61511,达到安全整体性水平SIL2或SIL3。
安装方式为标准DIN导轨安装。
采用可插拔的接线端子,便于隔离栅的维护和接线。端子上设有编码销,可防止相邻端子插错位置。
采用3端隔离模式。即,危险侧信号与安全侧信号相互隔离,安全侧信号与电源相互隔离,危险侧信号与电源相互隔离。
选用无源隔离栅可避免为隔离栅配电。从而简化工程应用。
无源隔离栅和Sink信号输出的隔离栅可满足部分DCS或SIS系统卡件的信号要求。
应用无源隔离栅应注意所选型号与应用工况的适用性
在保证防爆安全的同时,根据IEC61508和IEC61511标准,关注工厂功能安全已经成为趋势。
大部分国际用户已经在应用SIL时要求安全关联回路满足SIL2(AI)、SIL3(DI/DO)的安全完整性等级。部分用户也开始对DCS提出相应要求。
P+F关注用户对工厂安全的新要求。其常用的隔离栅品种均已经过SIL参数认证,并将认证参数公布,便于用户核算回路的SIL等级。

网友A(2009-07-05):
请问一下哪里有接线说明可下载啊?

网友B(2010-03-27):
上海乾拓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众多国际著名传感器、仪表、电磁阀,编码器,气动元件生产厂商的代理,公司为广大用户提供性能优越、价格合理的传感器、仪表、电磁阀产品。可满足用户的不同产品需求。公司以保证良好的服务这为宗旨。与国内外各企业建立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本公司凭借良好的技术力量和综合实力,已被日本SMC,日本CKD,德国BURKERT(宝德),德国费斯托,德国皮尔磁,德国易福门,E H,威格士,力士乐,ODE,ABB,UNIVER,THK,施耐德,巴鲁夫,P F,日本欧姆龙,日本基恩士,英国诺冠NORGREN,美国邦纳,美国ASCO,美国派克,美国GEMS,美国西特,德国海隆,等。认定合作伙伴。 本公司秉承“顾客至上,锐意进取”的经营理念,坚持“客户第一”的原则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欢迎广大客户惠顾!上海乾拓销售的所有产品均配有技术资料、产品说明、开关符号及合适的附件。我们的服务:针对您的应用需求,为您提供专门的服务。高质量意味着客户满意。公司始终把客户满意放在第一位。上海乾拓的目标是向用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协同帮助用户提高产品质量,从而使客户为他们的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上海乾拓贸易有限公司把企业每个活动都看成是影响客户满意度的因素。我们作为一个"学习型"的公司,上海乾拓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程序和方法,使公司能够不断高效运作和工作步骤,使员工能够不断采用最新的科技和管理方法,从而让整个公司保证了为客户满意服务的高质量的需求
FESTO现货型号有(MSFG-24/42-50-60,MSFW-230-50/60,MSFW-110-50/60,MSSD-F,MLH-24VDC,VL-5-1/4-B|)BURKERT现货型号有(136883)SMC现货型号(KQ2S08-01S,KQ2T06-08,AFD40-04D,G46-10-02,INA-13-854DG,IRV1000-01,VXP2380-40-4G,Y-50Z,CDQ2WB50-25D,D-Z73,KSL06-02S,KPHO4-02)HERION现货型号4621(4671)220V
公司名称: 上海乾拓贸易有限公司
电  话: 021-39529829//39529831//39529839
传  真: 021-39529829-8007//39529839-8008
联 系 人: 单荣兵
手  机: 13564956558
直线传真:021-60831958
详细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曹安路2728号3楼353室(华王产业市场)
邮  编: 201812
邮  箱: sales@shqiantuo.com
公司网站: www.shqiantuo.com

网友C(2011-06-03):
安全栅 与仪表 变送器 DCS ,PLC 配套方案 咨询上海添昱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刘工13641713198 QQ1365533291 提供主流安全栅P+F,MTL ,TURCK ,PR等知名安全栅 的选型与报价以及停产替代!
P+F安全栅选型指南
一、常用有源隔离栅(隔离栅需外用电),模拟量输入输出
现场信号类型 型号 系统侧应用说明
AI,4-20 mA,2线制智能(或非智能)变送器 KFD2-STC4-Ex2 双通道。有源4-20mA信号输入DCS/PLC。智能通信频率0-**kHz,支持HART。
KFD2-STV4-Ex2-1 双通道。1-5V信号输入DCS/PLC。智能通信频率0-**kHz,支持HART。
KFD2-STC4-Ex2-Y72195 双通道。无源(Sink)4-20mA信号输入DCS/PLC。智能通信频率0-**kHz,支持HART。
KFD2-STC3-Ex1 单通道。有源4-20mA信号输入DCS/PLC。智能通信频率0-40kHz,支持DE、Foxcom。
KFD2-STC3-Ex1-86C 单通道。无源(Sink)4-20mA信号输入DCS/PLC。智能通信频率0-40kHz,支持DE、Foxcom。
AI,4-20 mA,2或3线制智能(或非智能)变送器; 有源4-20mA信号 KFD2-STC4-Ex1 单通道。有源4-20mA信号输入DCS/PLC。智能通信频率0-**kHz,支持HART、Brain。
KFD2-STC4-Ex1-1 单通道。1-5V信号输入DCS/PLC。智能通信频率0-**kHz,支持HART、Brain。
KFD2-STC4-Ex1-2 单通道。2-10V信号输入DCS/PLC。智能通信频率0-**kHz,支持HART。
KFD2-STC4-Ex1- Y112669 单通道。无源(Sink)4-20mA信号输入DCS/PLC。智能通信频率0-**kHz,支持HART。
KFD2-STC4-Ex1.2O 单通道。一进二出,即两路有源4-20mA信号输入DCS/PLC。智能通信频率0-**kHz,支持HART。
KFD2-STC4-Ex1.2O-1 单通道。一进二出,即两路1-5V信号输入DCS/PLC。智能通信频率0-**kHz,支持HART。
KFD2-STC4-Ex1.2O-2 单通道。一进二出,即两路2-10V信号输入DCS/PLC。智能通信频率0-**kHz,支持HART。
KFD2-STC4-Ex1.2O- Y72211 单通道。一进二出,即两路无源(Sink)4-20mA信号输入DCS/PLC。智能通信频率0-**kHz,支持HART。
AI,4-20 mA,2线制非智能变送器 KFD2-CR-Ex1.30200 单通道。有源4-20mA信号输入DCS/PLC。对变送器的驱动电压达17.6VDC。
AI,0/1- 5V、0/2- 10V信号 KFD2-VR-Ex1.18 单通道。0/1-5V、0/2-10V信号输入DCS/PLC。
AO,4-20 mA,HART智能型电气转换器或电气阀门定位器 KFD2-SCD2-Ex2.LK 双通道。DCS/PLC输出4-20mA信号。兼容非智能仪表。LED显示线路故障,并通过电源轨道输出故障信息。
KFD2-SCD2-Ex1.LK 单通道。DCS/PLC输出4-20mA信号。兼容非智能仪表。LED显示线路故障,并通过电源轨道输出故障信息。
AO,4-20 mA,电气转换器或电气阀门定位器 KFD2-SCD-Ex1.LK 单通道。DCS/PLC输出4-20mA信号。兼容非智能仪表。LED显示线路故障。
KFD2-CD2-Ex2 双通道。DCS/PLC输出4-20mA信号。
KFD2-CD2-Ex1 单通道。DCS/PLC输出4-20mA信号。
KFD2-CD-Ex1.32 单通道。DCS/PLC输出4-20mA信号。
KFD2-CD-Ex1.32-3 单通道。DCS/PLC输出1-5V信号。
KFD2-CD-Ex1.32-8 单通道。DCS/PLC输出0-10V信号。
T/C,各种型号的热电偶 KFD2-VR-Ex1.50m 单通道。mV信号输入DCS/PLC。±50mV。
KFD2-VR-Ex1.500m 单通道。mV信号输入DCS/PLC。±500mV。
RTD,2/3/ 4/5线制热电阻 KFD2-RR-Ex1 单通道。2/3/4线制电阻信号输入DCS/PLC。
热电偶:B、E、J、K、L、N、R、S、T型。热电阻:Pt100、Ni100,2或3或4线制。其他用户指定特殊型热电偶和热电阻。 KFD2-UT-Ex1 单通道。有源4-20mA信号输入DCS/PLC。热电偶应用时请订购冷端补偿器K-CJC。PC机组态。可选PW-PK-KE组态软件包。
KFD2-UT-Ex1-1 有源1-5V信号输入DCS/PLC。其他同KFD2-UT-Ex1。
电阻电位器,≥800Ω KFD2-PT2-Ex1-5 单通道。有源4-20mA信号输入DCS/PLC。
KFD2-PT2-Ex1-3 单通道。1-5V信号输入DCS/PLC。

二、常用有源隔离栅(隔离栅需外用电),频率量输入、数字量输入输出。
现场信号类型 型号 系统侧应用说明
PI,NAMUR型频率信号或干接点频率信号。转速传感器、流量计等。 KFD2-ST2-Ex1.LB 单通道。0-24V/5kHz频率信号输入DCS/PLC。现场线路监测。
KFD2-UFC-Ex1.D 单通道。0.001kHz-5kHz频率。送1个0-24V无源频率信号、1个可设定量程的有源4-20mA信号、2个继电器报警信号输入DCS/PLC。线路监测。
PI,0-12V有源电压频率 KFD2-VR-Ex1.18 单通道。4kHz/0-12V有源电压输入DCS/PLC。
PI,Bentley Nevada频率量传感器 KFD2-VR4-Ex1.26 单通道。Pick-up振动频率信号输入Bentley Nevada系统。
DI,NAMUR型开关信号或干接点信号。(本栏隔离栅均有现场线路监测,并经电源模块实现故障报警。) KFD2-SR2-Ex2.W 双通道。继电器干接点信号输入DCS/PLC。
KFD2-SR2-Ex1.W 单通道。继电器干接点信号输入DCS/PLC。
KFD2-SR2-Ex1.W.LB 单通道。一进二出。2路继电器干接点信号输入DCS/PLC。
KFD2-SR2-Ex2.2S 双通道。一进二出。2路继电器干接点信号输入DCS/PLC。
KFD2-ST2-Ex2 双通道。有源0-24V电平信号输入DCS/PLC。
KFD2-SOT2-Ex2 双通道。无源0-24V电平信号输入DCS/PLC。
KFD2-DU- Ex1.D 单通道。一进二出延时开关功能。1个继电器干接点和1个无电源0-24V电平信号输入DCS/PLC。
DI,NAMUR型开关信号 KFD2-SRA-Ex4 4通道。继电器干接点信号输入DCS/PLC。可解码二合一DI。现场线路监测。
DI,NAMUR型开关信号 KFD2-SR-Ex1.4S.LK 单通道。一进四出。四路继电器干接点信号输入DCS/PLC。现场线路监测。
DI,P+F公司SN型接近开关 KFD2-SH-Ex1 单通道。故障安全型。TUV故障安全认证(VDE 0660 Part 209)继电器输入EDS系统。独立的线路故障报警。
KFD2-SH-Ex1.T.OP 单通道。故障安全型。TUV故障安全认证(VDE 0660 Part 209)0-24V电平信号输入EDS系统。独立的线路故障报警。
DO。多数ASCO、Burkert、Crouzet、Parker Lucifer、KV AutomationSamson电磁阀、Herion 2001-2002、2050电磁阀 KFD2-SL2-Ex2 双通道。DCS/PLC输出24V/≥3mA逻辑信号或干接点信号。现场线路监测。
KFD2-SL2-Ex2.B 双通道。DCS/PLC输出24V/≥3mA逻辑信号或干接点信号。无现场线路监测。
KFD2-SL2-Ex1 单通道。DCS/PLC输出24V/≥3mA逻辑信号或干接点信号。现场线路监测。
KFD2-SL2-Ex1.LK 单通道。DCS/PLC输出24V/≥3mA逻辑信号或干接点信号。独立的线路故障报警。
KFD2-SL2-Ex1.B 单通道。DCS/PLC输出24V/≥3mA逻辑信号或干接点信号。无现场线路监测。
DO。Herion 2010-2014电磁阀  DO。多数Sam son电磁阀 KFD2-VD-Ex1.1560 单通道。DCS/PLC输出24V/≥5mA逻辑信号或干接点信号。
KFD2-VD-Ex1.35 单通道。DCS/PLC输出24V/≥5mA逻辑信号或干接点信号

三、常用无源隔离栅(隔离栅依靠DCS/PLC回路供电,无须外供电)
现场信号类型 型号 系统侧应用说明
AI,有源0/4-20mA、0/1-5V、0/2-10V信号;B、E、J、K、L、N、R、S、T型热电偶;2/3/4线制Pt100或Ni100热电阻。 KFD2-GU-EX1 单通道。含隔离栅功能。
两组单刀双掷继电器报警信号输入DCS/ESD/PLC。
用PC机组态。两组继电器可进行高报或低报的任意组合。
KFD2-GU-1 不含安全栅功能。
其他同KFD2-GU-EX1。
AI,4-20 mA,2或3线制变送器。 有源4-20mA信号 KFD2-CRG-EX1.D 单通道。含隔离栅功能。1个有源4-20 mA信号输入DCS/PLC。两组单刀双掷继电器报警信号输入DCS/ESD/PLC。面板按键组态或PC机组态。两组继电器可进行高报或低报的任意组合。带显示。
KFD2-CRG-1.D 不含安全栅功能。
其他同KFD2-CRG-EX1.D。
KFU8-CRG-EX1.D 供电:AC48-253V;DC20-90V。
其他同KFD2-CRG-EX1.D。
KFU8-CRG-1.D 不含隔离栅功能。
其他同KFU8-CRG-EX1.D。
AI,有源0/4-20mA、0/1-5V、0/2-10V信号; KFD2-GS-1.2W 单通道。不带安全栅功能。两组单刀双掷继电器报警信号输入DCS/ESD/PLC。面板上的开关和旋钮组态。两组继电器可进行高报或低报的任意组合。
热电偶:B、E、J、K、L、N、R、S、T型。可冗余;热电阻:Pt100、Ni100等;电压信号0-1V、0-10V、-100mV~+ 100mV;电位器800Ω-20KΩ KFD2-GUT-EX1.D 单通道。含隔离栅功能。1个有源4-20 mA信号输入DCS/PLC。两组单刀双掷继电器报警信号输入DCS/ESD/PLC。面板按键组态或PC机组态。两组继电器可进行高报或低报的任意组合。带显示。
KFD2-GUT-1.D 不含安全栅功能。
其他同KFD2-GUT-EX1.D
KFU8-GUT-EX1.D 供电:AC48-253V;DC20-90V。
其他同KFD2-GUT-EX1.D。
KFU8-GUT-1.D 不含隔离栅功能。
其他同KFU8-GUT-EX1.D
PI,NAMUR型频率信号或干接点频率信号。转速传感器、流量计等。 KFD2-DWB-EX1.D 单通道。含隔离栅功能。两组单刀双掷继电器报警信号输入DCS/ESD/PLC。面板上的开关和旋钮组态。两组继电器可进行高报或低报的任意组合。带启始延时功能。带显示。
KFA6-DWB-EX1.D 供电:230VAC。其他同KFD2-DWB-EX1.D
AI,有源0/4-20mA、0/1-5V、0/2-10V信号; KFD2-GS-1.2W 单通道。不带安全栅功能。两组单刀双掷继电器报警信号输入DCS/ESD/PLC。面板上的开关和旋钮组态。两组继电器可进行高报或低报的任意组合。
热电偶:B、E、J、K、L、N、R、S、T型。可冗余;热电阻:Pt100、Ni100等;电压信号0-1V、0-10V、-100mV~+ 100mV;电位器800Ω-20KΩ KFD2-GUT-EX1.D 单通道。含隔离栅功能。1个有源4-20 mA信号输入DCS/PLC。两组单刀双掷继电器报警信号输入DCS/ESD/PLC。面板按键组态或PC机组态。两组继电器可进行高报或低报的任意组合。带显示。
KFD2-GUT-1.D 不含安全栅功能。
其他同KFD2-GUT-EX1.D
KFU8-GUT-EX1.D 供电:AC48-253V;DC20-90V。
其他同KFD2-GUT-EX1.D。
PI,NAMUR型频率信号或干接点频率信号。转速传感器、流量计等。 KFD2-DWB-EX1.D 单通道。含隔离栅功能。两组单刀双掷继电器报警信号输入DCS/ESD/PLC。面板上的开关和旋钮组态。两组继电器可进行高报或低报的任意组合。带启始延时功能。带显示。
KFA6-DWB-EX1.D 供电:230VAC。其他同KFD2-DWB-EX1.D

五、常用信号隔离器、变送器配电器(不带安全栅功能)
现场信号类型 型号 系统侧应用说明
AI,4-20 mA,2线制智能变送器AI,4-20 mA,2或3线制智能变送器; 有源4-20mA信号 KFD2-STC4-2 双通道。有源4-20mA信号输入DCS/PLC。智能通信频率0-**kHz。
KFD2-STC4-1 单通道。有源4-20mA信号输入DCS/PLC。智能通信频率0-**kHz。
KFD2-STC4-1.2O 单通道。一进二出,有源隔离适配器。2组有源4-20mA信号输入DCS/PLC。      智能通信频率0-**kHz。
AI,4-20 mA,2或3线制非智能变送器; 有源4-20mA信号 KFD2-CR-1.300 单通道。有源隔离配电器。有源4-20mA信号输入DCS/PLC。
KFD2-CR4-1.2O 单通道。一进二出,有源隔离配电器。2组有源4-20mA信号输入DCS/PLC。
AI/AO,有源4-20mA信号 KFD0-CS-1.50 单通道无源隔离器。4-20mA信号隔离。
KFD0-CS-2.50 单通道无源隔离器。4-20mA信号隔离。
AI,有源0/4-20mA、0/1-5V、0/2 -10V信号 KFD0-CC-1 单通道无源隔离变送器。2线制无源4-20mA变送器信号输入DCS/PLC。
AI,有源-10V~+10V信号 KFD0-VC-1.10 单通道无源隔离变送器。2线制无源4-20mA变送器信号输入DCS/PLC。
AO,4-20mA KFD2-CD-1.32 单通道有源隔离器。DCS/PLC输出4-20mA。多种信号转换品种,如下两款。
KFD2-CD-1.32-2 单通道有源隔离器。DCS/PLC输出0-20mA。
KFD2-CD-1.32-8 单通道有源隔离器。DCS/PLC输出0-10V。
热电偶:B、E、J、K、L、N、R、S、T型。热电阻:Pt100、Ni100  ,2/3/4线制 KFD2-UT-1 单通道有源隔离变送器。
有源4-20mA信号输入DCS/PLC。
电阻订购时请订购冷端补偿器K-CJC。PC机组态。可选K-PK1组态软件包。
KFD2-UT-1-1 有源1-5V信号输入DCS/PLC。其他同KFD2-UT-1
RTD,3线制Pt100 KFD0-TR-1 单通道无源隔离变送器。2线制无源4-20mA信号输入DCS/PLC。-30℃-375℃范围内,4-20mA输出对温度线性;-200℃-800℃范围内,4-20mA输出对电阻线性。
AI,有源 –50 mV~+50mV信号 KFD0-VC-1.50m 单通道无源隔离变送器。2线制无源4-20mA信号输入DCS/PLC。
DO,继电器输出,触点容量230VAC/2A KFD0-RO-EX2 双通道。
DCS/PLC输出0-24V数字信号。驱动能力≥21mA。

六、有源隔离栅轨道供电可选附件
现场信号类型 型号 系统侧应用说明
电源轨道 PR-03 可嵌装在标准DIN轨道中。长500mm。设25个隔离栅安装位置。可传递线路故障报警信息。
电源轨道联接器 VE-PR
用于联接两根PR-03。
VE-PR
电源轨道 用于联接两根PR-03。
UPR-03 与DIN轨道一体化的电源轨道。长2m,可按需截裁。带盖。可传递线路故障报警信息。
电源模块 KFD2-EBR 基本型,24VDC/4A。每根PR-03和24台隔离栅配1台。或每2根PR-03加1只VE-PR和49台隔离栅配1台。或配适当截裁的UPR-03。
KFD2-EB.R4A.B-Y44151 冗余配置型,24VDC/4A。两台电源模块配两台独立稳压电源。每根PR-03和23台隔离栅配2台。或配适当截裁的UPR-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