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30如何实现PID闭环

楼主(2008-02-14):
MM430能够实现压力,流量等的PID闭环.

PID闭环的三个要素: 1.给定 2.反馈 3.PID控制器

正确设置与这三个要素的相关参数就可实现PID闭环.

相关参数如下:

1. P2200 PID 控制器使能

2. P2253 PID 给定值

3. P2264 PID 反馈值

4. P2280 PID 比例增益系数

5. P2285 PID 积分时间

PID 比例增益系数和PID 积分时间应根据实际应用进行调整,不同的应

用,P2800 .P2285 所设置的数值都不一样.

实际应用中PID 给定值和PID 反馈值可由多种通道输入,以下例子给予说明.

例子1: 模拟输入1 为PID 给定

模拟输入2 为PID 反馈

调试步骤如下:

1. 参照手册3-12,3-13 页进行快速调试:

2. P2200 = 1 PID 调节器使能

3. P2253 = 755:0 模拟输入1 为PID 给定

4. P2264 = 755:1 模拟输入2 为PID 反馈

5. P2280 = 8 PID 比例增益系数(仅供参考)

P2285 = 80 PID 积分时间(仅供参考)

网友A:
反馈用电阻远传压力表,阻值为400欧,如果串电阻反馈信号太弱,MM430要求大于4.7K,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MM430怎样设置恒压供水一台泵及两台泵参数
MM430 自有停止参数设定

网友C(2008-12-21):
引用 网友B:
MM430怎样设置恒压供水一台泵及两台泵参数
MM430 自有停止参数设定

网友D(2009-07-20):
引用 网友A:
关于反馈用电阻远传压力表,阻值为400欧,如果串电阻反馈信号太弱,MM430要求大于4.7K,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你的问题解决没啊,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E(2011-09-17):
跪求西门子S7-300控制西门子变频器MM430实现闭环驱动电机变速实例程序,有相关资料也可以,非常感谢。邮箱:591175831@qq.com

网友F(2012-03-09):
"反馈用电阻远传压力表,阻值为400欧,如果串电阻反馈信号太弱,MM430要求大于4.7K,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利用变频器24V电源(也可以用外接24V) 串入电阻  1K 2W左右, 给定值要根据实际设定,误差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