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02-14):
A、变压器投运前的看、测、听

一、看
  1.油位:是否合适。高了,在变压器投入运行带上负荷后,油温上升,油膨胀,很可能使油从油枕顶部的呼吸器连通管处溢出。低了,对变压器的绝缘和冷却作用会降低,影响变压器运行,严重者会烧坏变压器。
  2.盖板、套管、油位计、排油阀:是否密封良好,有无渗漏油现象。否则当变压器带上负荷后,在热状态下,会发生更严重的渗漏现象。套管有无裂纹和放电现象
  3.变压器的外壳接地:是否牢固可*。因为它对变压器和抄表人员起着直接的保护作用。
  4.变压器一、二次出线套管及它与导线的连接:是否良好,相色是否正确。
  5.计量表,表箱:是否倾斜、损坏(投运后,还要看计量表运行是否正常),封条、手续是否完整。
  6.熔丝:选择是否合理。变压器一次额定电流的1.5~2倍,二次熔丝的选用标准通常是变压器的二次额定电流。

  二、测
  用1000~2500伏兆欧表测量变压器的一、二次绕组对地绝缘电阻和绕组间的绝缘电阻,最低值不能低于25~130欧阻。
  变压器安装后投入运行前,必须测量各分接位置的直流电阻,以保证接触良好。配电变压器各相直流电阻的相互差值应小于平均值的4%,线间直流电阻的相互差值应小于平均值的2%。
  空投运上后,还要测量二次侧电压是否平衡,如平衡说明变压器变比正常,无匝间短路。

  三、听
  先将变压器空投(不带负荷),电磁声应无异常,不能有“吱吱”或“劈啪”响声。
  如以上几方面全部合格,变压器就可以带负荷正式运行了。

B、油浸电力变压器的故障
    油浸电力变压器的故障常被分为内部故障和外部故障两种。内部故障为变压器油箱内发生的各种故障,其主要类型有:各相绕组之间发生的相问短路、绕组的线匝之间发生的匝问短路、绕组或引出线通过外壳发生的接地故障等。外部故障为变压器油箱外部绝缘套管及其引出线上发生的各种故障,其主要类型有:绝缘套管闪络或破碎而发生的接地<通过外壳)短路,引出线之间发生相问故障等而引起变压器内部故障或绕组变形等。变压器的内部故障从性质上一般又分为热故障和电故障两大类。热故障通常为变压器内部局部过热、温度升高。根据其严重程度,热性故障常被分为轻度过热(一般低于150℃)、低温过热(150—300℃)、中温过热(300~700℃)、高温过热(一般高于700℃)四种故障隋况。电故障通常指变压器内部在高电场强度的作用下,造成绝缘性能下降或劣化的故障。根据放电的能量密度不同,电故障又分为局部放电、火花放电和高能电弧放电三种故障类型。
    由于变压器故障涉及面较广,具体类型的划分方式较多,如从回路划分主要有电路故障、磁路故障和油路故障。若从变压器的主体结构划分,可分为绕组故障、铁心故障、油质故障和附件故障。同时习惯上对变压器故障的类型一般是根据常见的故障易发区位划分,如绝缘故障、铁心故障、分接开关故障等。而对变压器本身影响最严重、目前发生机率最高的又是变压器出口短路故障,同时还存在变压器渗漏故障、油流带电故障、保护误动故障等等。所有这些不同类型的故障,有的可能反映的是热故障,有的可能反映的是电故障,有的可能既反映过热故障同时又存在放电故障,而变压器渗漏故障在一般情况下可能不存在热或电故障的特征。

C、主变压器冲击合闸试验
    主变第一次投运前,应在额定电压下冲击合闸五次,第一次受电后持续时间应不小于10分钟,大修后主变应冲击三次;瓦斯下浮子在主变冲击合闸前就应投跳闸,冲击合闸正常,有条件时空载充电24小时;110千伏及以上变压器启动时,如有条件应采用零起升压;变压器的有载调压装置,应于变压器投运时进行切换试验正常,方可投入使用。
    目的:拉开空载变压器时有可能产生操作过电压,不接地或经消弧线圈接地时过电压幅值可达4~4.5倍相电压,在中性点直接接地时也可达3倍相电压,为了检查变压器绝缘强度能否承受全电压或操作过电压需做冲击试验;带电投入空载变压器时,会出现励磁涌流,其值可达6~8倍额定电流,会产生很大的电动力,为了考核变压器的机械强度,同时考核励磁电流衰减初期会否造成继电保护误动,需做冲击试验。

D、通过变压器的声音判断其运行状况
    变压器是电力系统中的主要设备,一旦变压器故障将对变压器本身及电力系统造成极大的危害。通过变压器在正常运行或出现故障时会发出不同的声音,能更好的对变压器的运行状况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促进对变压器的安全管理。
    1、“嗡嗡”声是正常的声响。当变压器带电后,电流通过铁心产生交变磁通,就会发出“嗡嗡”的均匀电磁声,音响的强弱正比于负荷电流的大小。
    2、“嗡嗡”声响减弱,从变压器内发出音响较小的“嗡嗡”均匀电磁声。变压器停运后送电或新安装竣工后投产验收送电,往往发现电压不正常,这是高压瓷套管引线较细,又由于经过长途运输、搬运不当造成运行发热断线。当变压器带电后,电流通过铁心产生的交变磁通大为减弱,故声音较小。
    3、高且沉重的“嗡嗡”声。受个别大功率电器设备的起动电流冲击,或者变压器过负荷严重时。
    4、“噼啪”的清脆击铁声。这是高压瓷套管引线,通过空气对变压器外壳的放电声,是变压器油箱上部缺油所致。
    5、沉闷的“噼啪”声。这是高压引线通过变压器油而对外壳放电,属对地距离不够或绝缘油中含有水份。是变压器绝缘油的绝缘强度降低油质急剧恶化的表现,可能酿成重大设备事故隐患。因此,决不能掉以轻心。
    6、“吱啦吱啦”的如磁铁吸动小垫片的响声,而变压器的监视装置、电压表、电流表、温度计的指示值均属正常。常常出现于新组装或吊芯检修后的变压器,由于检修时的疏忽大意,没将螺钉或铁垫上紧或掉入小号铁质部件,在电磁力作用下所致。
    7、似蛙鸣的“唧哇唧哇”声。在导线的连接处或T接处发生断线、松动,导致氧化、过热,在刮风时时接时断,接触时发生弧光或火花,,但声响不均,时强时弱,系经导线传递至变压器内发出之声。
    8、“嘶嘶”或“哧哧”的响声。变压器的高压套管脏污,表面釉质脱落或裂损时,会发生表面闪络。晚上可以看到火花。
    9、“吱吱”声。当分接开关调压之后,响声加重,属有载调触头接触不良,系触头有污垢而引起的。
    10、特殊噪声。变压器绝缘油内杂质,堆积在部分轭铁上,从而在电磁力的作用下产生振动,发出特殊噪声。这还会导致变压器运行中绝缘油机械杂质增多,使油质恶化。
    11、“哔剥哔剥” 轻微放电声。变压器的铁心接地,一般采用吊环与油盖焊死或用铁垫脚方法。当脱焊或接触面有油垢时,导致连接处接触不良,而铁心及其夹件金属均处在线圈的电场中,从而感应出一定电位,在高压测试或投入运行时,其感应电位差超过其间的放电电压时,即会产生断续放电声。
    12、“虎啸”声。当变压器的中、低侧压线路短路时,会导致短路电流突然激增而造成这种“虎啸”声。
    13、变压器的音响中会夹杂有“噼啪噼啪”声。是绝缘油中含水份过高,导致对地放电,。
    14、“咕嘟咕嘟”的象烧开水的沸腾声。变压器线圈发生层间或匝间短路,短路电流骤增,或铁心产生强热,导致起火燃烧,致使绝缘物被烧环,产生喷油,冒烟起火。另外,可能是分接开关因接触不良而局部点有严重过热所致。
    由于使变压器发生的各种异常声音的因素较多,产生的故障部位也不尽相同,只有不断地积累变压器的运行经验,增强观察力,才能作出准确判断,确保变压器安全、稳定运行。

E、变压器内发出声响的判断及处理方法
    户外配电变压器在正常运行或出现故障时会发出不同的声响。本文拟就常见的声响所代表的运行状况及处理方法做简单论述。
    正常的声响。当变压器受电后,电流通过铁心产生交变磁通,就会发出“嗡嗡”的均匀电磁声,音响的强弱正比于负荷电流的大小。
    “吱吱”声。当分接开关调压之后,响声加重,以双臂电桥测试其直流电阻值,均超过出

网友A:
楼主的论文不赖.

网友B:
不错的贴子,支持了.

网友C:
很好的文章!支持!

网友D:
很好,值得我们学习,谢谢了

网友E(2008-11-16):
从实际出发写的 谢谢分享

网友F:
好好学习一下了。很好的文章

网友G:
不错的总结,实用的文章.

网友H:
不错的总结,实用的文章.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