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模拟器与STEP的模拟器的连接

楼主(2008-02-14):
各位好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WINCC flexible的模拟器能与PLC300 STEP7的模拟器能进行连接吗?
 也就是说,需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举例在WINCC flexible 的运行系统中某一变量(如X)对应的空框中输入一数值如100,打开PLC模拟器并下载入程序,监视程序看对应变量的值也是100。
怎么实现 ?谢谢指教

网友A:
WINCC肯定能,
这触屏版WINCC据说也能

网友B:
WINCC flexible的模拟器能与PLC300 STEP7的模拟器能进行连接吗?

答:能,前提是必须在Step7中建立对象Simatic HMI Station,建立完毕后系统会自动调用Wincc Flexible,然后就正常选择屏型号等流程即可 。
楼主的流程正好相反,需要先启动PLCSIM后再激活Wincc Flexible的Simulator。

以上!

Good Luck!

网友C:
HMI不必集成在STEP7项目中的,但必须是先运行PLCSIM再运行Wincc Flexible的模拟器

网友D:
注意只能组态为MPI网络

网友E:
为什么只能用MPI网络呢,有什么限制吗?

网友F(2008-05-13):
我在Step7里建立simatic HMI Station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WinCC flexible无法调用Step7的变量,我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