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E400X-AE-106/107是谁家的光电传感器

楼主(2008-02-14):
请问前辈们:这是谁家的光电传感器?
型号:E400X-AE-106/107
哪位前辈知道,告诉我一下,谢谢啦!

网友A(2008-04-07):
你的传感器上应该会标识生产商啊!!

如果没有,通常是一种情况,你的这个传感器是一台订制设备上的配件,此配件被设备厂将原生产商和型号磨去,自行弄了一个,所以在网上也查不到这个型号。

经常有订制设备上的一些关键部件,厂家为了防止仿制,以保证自已利益,均会将原标示磨掉,个别做厂商得较大的,就会自行命一个型号,丝印或激光打印出来。

这样的话,你只能通过外观来判断是哪家公司的了,毕竟每家公司的产品外观还是有区别的,前提是要对这块相当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