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缆

楼主(2008-02-14):
我想问各位下,一般选择电缆的粗细是根据什么来选的?选择原则是什么?比喻电流为10A那选多粗的电缆呢?

网友A:
买本电工手册看看,有标准的

网友B:
一般有考虑发热\经济\截流量等

网友C:
 1.用途:

    这是根据用电设备的功率(千瓦或千伏安)算出电流(安)的口诀。

    电流的大小直接与功率有关,也与电压,相别,力率(又称功率因数)等有关。一般有公式可供计算,由于工厂常用的都是380/220 伏三相四线系统,因此,可以根据功率的大小直接算出电流。

    2.口诀:低压380/220 伏系统每KW 的电流,安。

    千瓦,电流,如何计算?

    电力加倍,电热加半。

    单相千瓦,4 . 5 安。

    单相380 ,电流两安半。

    3.说明:口诀是以380/220V 三相四线系统中的三相设备为准,计算每千瓦的安数。对于某些单相或电压不同的单相设备,其每千瓦的安数.口诀中另外作了说明。①这两句口诀中,电力专指电动机.在380V 三相时(力率 0.8 左右),电动机每千瓦的电流约为2 安.即将“千瓦数加一倍”( 乘2)就是电流, 安。这电流也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网友D:
电流\敷设方法\电缆长度(电压降)-----
找个电缆的样本一般都有选型指南

网友E:
电流为10A选2.5平方电缆足够,可以参考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