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如何按上升沿进行脉冲计数

楼主(2008-02-14):
那位朋友知道S7-200如何按上升沿进行脉冲计数

网友A:
你做一个输入再后面加一个上升沿连到计数器的计数段

网友B:
如果是普通的非高速的就按照上面的朋友说的就可以了。如果是高速,就要设置相关参数了。互相学习。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C:
还有高速计数器。

网友D:
朱勇军的回复挺全面的

网友E:
同意,普通的计数器就是上升沿计数器;
或用+1指令;
但高速的脉冲,其周期低于PLC扫描周期,就要用S7-200

网友F:
TO:三分天下
我认为外部的计数周期不能小于等PLC周期的两倍.
如果是等于PLC周期的话,那么每个扫描周期都是1(或者都是0).
要是等于2倍扫描周期的话就刚好一个周期1一个周期0,可以工作,但是太危险.
是吧?

网友E:
我也搞不清,没搞过s7-200的高速脉冲计数

网友G:
大家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