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家维修变频器

楼主(2008-02-14):
有一台美国保得的BALDOR 变频器风扇不转了,谁家有配件,还有另一台同型号的只有一个风扇转,请问是不是也坏了?

网友A:
拿下来看一下电压等级,通电试一下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B:
什么型号,多大尺寸的。

楼主:
不清楚呢,下周去现场看看,不过对方问价格呢,大概多少银子啊?

网友C:
自己到市面上卖个替代品就是,记住要买轴承的。

网友D:
保德的变频器质量还可以!
先测风扇,
如果是好的话,查相关电路。
对方问价,你要知道是多大功率的,
保德现场使用的变频器一般功率较小,
1.5KW和2.2KW的较多用于自来水厂。

工控自动化论坛:
http://bbs.gkzdh.com

网友E:
  24小时维修:0533-3589685  13355210251  13355288766  13355209718
网址:www.zbrta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