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业
为什么煤矿使用的回柱绞车14吨的,电机是15KW在起吊重物时,停电绞车会自动下滑?

楼主(2008-02-14):
为什么煤矿使用的回柱绞车14吨的,电机是15KW在起吊重物时,停电绞车会自动下滑?

网友A:
电机有刹车吗?如果有要检查一下刹车部件,或抱闸类的东西。

网友B(2008-03-16):
一般是电磁或油液制动器杠杆间隙与反推弹簧调整不好,或刹车皮磨损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