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与速度问题问题!!!!

楼主(2008-02-14):
请教各位:
    三菱FX2N的PLC+MR-J2S的伺服要求在2s之内走1700mm(走850mm来回),请问要怎么做才能使其定位准确?我自己用丝杆和皮带做过,回原点都不准确,因为回原点不准确所以下一次的行程位置就不准确。请问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还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走什么原点回归方式,如果只是走近点狗的话,如果速度太快,可能是有问题的,我是搞三菱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相互切磋,我的联系方式是15996220496,这里面可能存在很多问题,

网友B:
"走什么原点回归方式"
我也觉得这是首先要明确的地方,找一找为什么不准,才好改善

楼主:
位置控制模式!!!用光电开关检测原点位置!!!对伺服不是很熟悉,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C:
可以考虑用10GM和20GM模块做
我们已经成功很多起这样的案例了

楼主:
TO;李小松
我的Email是liaohailin0@163.com;QQ;116202224
还请多多赐教

楼主:
怎么没人跟贴呢,还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刘岩利老师,这跟"走什么原点回归方式"有多大关系?关系在哪里?还请多赐教!!!谢谢

网友D:
我不太清楚你用的控制模块,若它能对标志脉冲能够处理,那你可以在机械上加一个回零开关,检测它的零点,然后经控制模块处理,实现精回零。

网友B:
是每次返回时都用光电开关检测位置吗?那么"回原点不准确"的误差是多少?与光电开关自己的重复性是否一致?

楼主:
"若它能对标志脉冲能够处理"这里的"标志脉冲"指的是什么?? "回精零"又指的是什么???? 我现在的方法就是在机械上加了一个光电感应开关,用他检测机械原点的.还请告知

楼主:
"光电开关自己的重复性"指的是什么???

是每次都回原点的时候用光电开关来检测原点位置,检测到原点就停止发脉冲.虽然光电开关感应到了机械回到原点,但是由于速度太快,惯性太大,所以有时候会冲过原点.   因为会冲过原点,所以我又装了个"近原点",在到达"近原点"的时候,把脉冲频率减小,再回原点.由于近原点和原点位置相差5~10cm的距离,所以回原点也不理想.   我想请教刘老师,用光电开关检测原点位置这种方法可行吗?有没有更好的,更准确的的定位控制方法??? 还请多指教!!!!

网友B:
"光电开关自己的重复性"是指可以使原点在输出信号变化的位置本身的重复精度,不同型号的原点开关会有些区别.对于光电开关,大概是几微米到十几微米的范围.

"是每次都回原点的时候用光电开关来检测原点位置,检测到原点就停止发脉冲"
那么,在停脉冲的同时,也清楚一下驱动器内部的滞留脉冲.

楼主:
    清除滞留脉冲我也考虑过了,只是没有试验,是不是清除滞留在驱动器里的脉冲就能准确定位呢????如果不能那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B:
清除滞留脉冲我也考虑过了,只是没有试验,
您还是先实验一下吧.

网友E:
怎么觉得好像“刹车”不行,而不是检测不准,重复性的问题。
没有高过机电一体化,胡乱猜的。

网友B:
没错,是刹车不行.不过,这样的用法,对刹车的要求太高了,估计是不可能行得了.

网友F:
这个速度是很难控制的呀,太快,换下解决方案吧,电气反应速度不行的话没有办法弄好的,或者说会运行不够稳定,机械惯量也会影响的吧,问题多多。

网友F:
什么设备

网友G:
用饲服电机带动丝杠来控制也许较好一点,如果是汽缸的话,用光电开关是可行的

楼主:
我这个电机不带刹车的啊,也不带制动电阻的.丝杠我用过啊,但是也不准确,也没有皮带的速度快.
    这个速度算很快吗?我怎么不觉得呢,我看过CNC加工机床.在回原点的时候,速度也很快,而且还是几轴联动呢!!!!

网友B:
CNC 的机床,运动中不是由外部检测信号来触发减速停止的.

网友H:
没错,是刹车不行。
刘岩利老师,刹车不行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B:
我说的刹车不行,是指刹车过程不够快.其实这么用,刹车要快到负数才行.

网友I:
速度太快,可考虑增加减速功能,比如增加光电等等~~

楼主:
刘老师:

    "CNC的机床,运动中不是由外部检测信号来触发减速停止的."

能否告知CNC设备的控制方式?是否也可以借鉴CNC的方法来做呢?

我自己也觉得我这种"由外部检测信号来触发减速停止"做法不妥.

但是刚使用伺服,不知道还有其他的什么方法.还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B:
一般来说,运动是要事先知道距离、速度、加速度、减速度,对运动进行规划的。比如,您要用位置方式控制伺服电机有一段距离,要精度,要效率,就不是只要发脉冲给驱动器就可以的。
首先要考虑距离,根据要移动的距离、机械传动、电机的电子齿轮比,计算出移动这段距离,要发送多少脉冲。每次需要运动时,就固定发送这么多脉冲。而是不管多少脉冲,机械到位再停。
其次,是考虑速度,要以什么样的频率发脉冲。这个频率必须是控制器、驱动器能接受的,运动机构也确实能实现的。
就目前看到的情况,考虑这两点应该已经可以改善您的问题。不过,要真的实现,至少要保证电气、机械都是可靠的。不要控制器每次都发10000个脉冲,信号线被干扰一下,到驱动器那里这次收到10900,下次收到9500;也不要电机每次都转三圈,因为连轴节打滑,丝杠这次转2圈半,下次转2圈。如果电气与机械都没有保证,那您就别追求太高的效率了,现在用的方式还有谱一点。
如果要更好的效果,就还要考虑加、减速的过程,计算出减速距离,提前开始降低脉冲的频率,当频率降到0时,位置也刚好到达。
要求再高一点,还可以考虑加、减速的方式,不采用最简单的匀加速、匀减速(一般叫梯形加速)方式。比如抛物线加速、SIN曲线加速等等。

网友J:
刘工讲解的很细致,其实楼主这个要求我认为要实现应该不是太难啊,在原点的位置装个传感器作为返回时停止的参考点,以消除累积误差。

楼主:
首先谢谢刘老师的耐心指导!
经您这么一说要想达到我那个要求是不可能了。因为在机械都做的不是很好,所以现在也改用其他方法了。

网友K:
你的問題發生原因有三
主因是伺服慣量不足 在高速定位 經常會有過衝 可以考慮加減速機構
控制採位置控制 在高速高精 較不適當 高速運動 最好採S加速曲線 一般加速沒問題 往往死在減速 所以必須拉長減速時間 若控制器沒此參數可設定 那在程式裡規劃
機構間隙可透過補償功能來處理
依你敘述條件難度不算高 只要適當選配 不難處理

网友L(2008-04-20):
问:我现三菱伺服MR-J2S-10A做位置控制,看手册是需要接三个接头(CN1A,CN1B,CN2);供货商只给我配2个,他还说其他用户也只用到2个,是这样吗?? 有界线图吗? 我的系统配置(FX1S PLC + MR-J2S-10A) ,我没有使用定位模块,

email : pkl2007@hotmail.com

谢谢!!

网友M:
这个问题么,我觉得啊,如果只是一种长度的,可以设定电子齿轮,然后就正转走850脉冲,反转走850脉冲,就会电气0点了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L:
问:我现三菱伺服MR-J2S-10A做位置控制,看手册是需要接三个接头(CN1A,CN1B,CN2);供货商只给我配2个,他还说其他用户也只用到2个,是这样吗?? 有界线图吗? 我的系统配置(FX1S PLC + MR-J2S-10A) ,我没有使用定位模块,

email : pkl2007@hotmail.com

谢谢!!

网友O:
对:骷髅反上帝 关于

这个问题么,我觉得啊,如果只是一种长度的,可以设定电子齿轮,然后就正转走850脉冲,反转走850脉冲,就会电气0点了啊!

理论上是这样的!呵呵呵,电气这次能到零点并不表示下次还能到零点,电气到零点并不表示执行的终端也到零点

实际上存在很多因素,影响最终的定位精度

例如:

刘老师讲到的机械(重复)精度,电气的(重复)精度

笨鳥慢飛前辈讲到的加减速模式的正确选择,减少机械冲击;惯量,惯量比越大,过冲量越大;系统速度越快,过冲量越大;程序的减速规划,需要一个反复调整的经验值

另外伺服增益的调整也是需要的

内容的回复:

网友O:
理论上是这样的!呵呵呵,电气这次能到零点并不表示下次还能到零点,电气到零点并不表示执行的终端也到零点

实际上存在很多因素,影响最终的定位精度

例如:

刘老师讲到的机械(重复)精度,电气的(重复)精度

笨鳥慢飛前辈讲到的加减速模式的正确选择,减少机械冲击;惯量,惯量比越大,过冲量越大;系统速度越快,过冲量越大;程序的减速规划,需要一个反复调整的经验值

另外伺服增益的调整也是需要的

网友P(2008-09-19):
1:降低原点回归速度,特别是原点回归爬行速度。

2:在程序中增加反向见隙补偿。

3:“检测到原点就停止发脉冲.虽然光电开关感应到了机械回到原点”------不对!!!!请用原点回归专用指令

-------电气这次能到零点并不表示下次还能到零点 呵呵呵   菜啊

网友Q:
大家辛苦了,几种回零方式都不可取,特别是要求高的情况下,任何开关都有响应速度,我以前的方法是碰到机械开关后,在本周中,给定一个数字,用计数器的方法,特别是在往复运动中,效果很好!另外编写程序时,要注意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