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SANYANG温控表

楼主(2008-02-14):
我公司有几块keYang温控表,但是他的温控差很大,应该怎么调?还有,
里面的参数是什么意思,该如何调?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应该有输出控制选择!继电器和信号电压或者电流输出!还有上下限温度控制数据之内的玩意!

网友A:
对了!仔细看下使用说明书!

楼主:
说明书已没有了啊

网友B(2008-09-22):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没有说明书,能进入的参数很少,不知道怎么才能使AT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