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TOLEDO SCALE称重显示器

楼主(2008-02-15):
本人急求TOLEDO SCALE称重显示器,型号9362的中文说明书一份,哪位大哥大姐可以帮小弟一把,小弟在这先谢过了!没办法有英文的也行,表是USA产的.

网友A(2008-03-21):
提供你美国哈帝(HARDY)仪表 -称重显示器HI2110
 HI2110称重显示仪可输出净重,毛重,变换率,总值或峰值重量
技术指标:
屏显分辨率 1:985,000(3V/V 传感器),
内部分辨率 1:1,048,000.
更新率:1200/分,
精度:0.0015%(非线性情况下),
标准通讯配置:RIO,Profibus,
模拟输出:4-20mA或1-5VDC,BCD。
电源:120/240V.
操作温度;-10,+50.
-----------------
简介: 称重显示仪可输出净重,毛重,变换率,总值或峰值重量
-----------------
产品说明 : HI2110 Weight Indicator:具有高特性和吸引力的价格,高精度数字称重显示,提供本地显示,并作为一个到PLC和DCS系统前端.称重数据可以经由一个通讯通道来输出,包括Allen-Bradley远程I/O,Profibus, 模拟信号和BCD输出。

WAVERSAVER:振动忽略-忽略秤台上及周围设备上的振动源,以达到精确的重量读数。
-C2:第二代电子标定-在线电子标定,只要你在仪表上按一键,你即可完成精确的标定。而无需你用大量的人力去使用砝码来完成重量标定。
-SMM(安全记忆模块):自动储存所有的工艺信息,组态数据,并且便于拆装,当你的仪表发生问题而需要更换时,你只要把旧表上的SMM(安全记忆模块)拔下,插到新表上,它会自动把所有的信息和数据下载到新表上,你无需重新组态和设置,就能直接使用你的新表,省了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如需更详细的资料请联系我们)
                         上海雅鑫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哈帝仪表(中国)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万飞
电话:021-64940531-25  15901855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