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丰变频器维修咨询

楼主(2008-02-15):
惠丰F1500-P132变频器,与300A模块连接的的小板子上的两个二极管是稳压二极管吗?如是,稳压多少伏,什么型号的二极管,那里有卖?重庆那里能修惠丰?

网友A:
是稳压管,18v  注意检查驱动板

网友B:
你好,F1000-G15KW的变频器上的开关电源R21,R20,U4,U3请问这几个阻值是多少,U3,U4是稳压管吗,值是多少伏的,谢谢

网友C:
你是重庆哪点的吗?可以给我电话!我是重庆的  68608553  胡波

网友D(2008-09-17):
023-67722312,惠丰重庆为事处,及代理商,专门维修名种变频器

网友E:
哦 显示0是 谁明 意思 啊?

?

网友F:
???? 没有? 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