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得位置信息

楼主(2008-02-15):
我有电机和丝杆装置,电机带动丝杆运动,丝杆上有矩形块,现在要测量矩形块的位置,电机是连续运动的。我想用编码器(另外加一编码器,不是用电机上的编码器)获得矩形块位置,可以做吗?如何做?谢谢。

楼主:
上面最好用光栅尺来实现,但资金有限,希望用手边的编码器完成。问一下,光栅尺国产多少钱?它信号能直接进计算机吗?

网友A:
这个我也要学习一下,等待高人指点

网友B:
看检测长度和精度速度,一般概念价,七八百块。信号一般而言无法直接进计算机,需要加计数卡。

网友C:
可以考虑丝杆轴上加装编码器。我们有RS485通讯信号输出的绝对编码器,内置EasyPro软件计算,可直接输出滑块位置,信号可以通过市售的Rs485转Rs232或USB直接进计算机,价格不比国产光栅尺贵多少。021-32031167
www.gemple.cn

网友D:
呵呵,精度.速度要求不高就用国产光栅吧,要是用好的编码器价格比国产光栅还要贵呢.

楼主:
精度大概1微米就可以了,速度不高,用国产光栅尺多少钱啊?我只是用1,2天,七八百块还要加计数器,有点贵啊

楼主:
问一下,光栅尺可有租用的阿?

网友E:
如果是分辨率要求1微米,也许不高,精度要求1微米,这要求就不低了.

光栅尺应该没有租的,不过有可能会有人会提供试用.

楼主:
那我们通常用的永磁同步电机位置控制精度是多少啊?日本三菱的,我要做位置控制

网友F:
同请教,我用的是松下A4系列的电机,光栅尺resolution是1微米,请教刘工是不是在上位机上测得光栅尺的数值每个变化是1微米?

网友G:
电机的控制精度肯定低于传感器的分辨率。需要和传动比折算一下。
伺服也很有关系,好的伺服可以控制到几个最小分辨率单位。
半闭环中机械传动也会影响精度。

网友E:
"是不是在上位机上测得光栅尺的数值每个变化是1微米?"
分辨率就是这个意思.